请教千红老大与老模友指点T6J配2006接收的3GX接线

楼主(2012-12-13):
开始黄色线接3通道,紫色接6通。。。DIR下,十字盘调到三个一起上,一起下了。。。但是打副翼舵,打升降舵,CCPM混控不正常,。。。于时按千红说法,把黄色线与紫色线调换。。。这个时候3GX不能开机了,没信号灯。。。接收有绿红。。。现在真的蛋痛,不知道该怎么接线了。。。请有空的模友指点指点。。。急哦。

网友A:
刚刚查了一下说明书,T6J是3通道油门,6通道螺距,所以和3GX连接时,紫色接3通道,黄色接6通道,没有错;然后需要确认一下3个斜盘舵机连在3GX上的顺序,前右插AIL,前左插PIT,后插ELE,这个不能错。
DIR模式下确认操控方向,先推油门上下来确定3个斜盘舵机上下动作是否一致,不一致用到REV菜单分别设置舵机正反向;然后再测试副翼和升降方向,如果相反则到swash mix菜单修改数值的正负值。

网友A:
3GX不亮灯,除了接收机和3GX之间信号线要连好之外,还要确定白红黑这条三芯线做供电跳线,可以插在接收机空余通道上和3GX横着的插头上,注意插头有正反向

网友B:
頂千红,哈哈,人家孙悟空,毛一吹您就现身了,哈哈,好久没发精华贴了吧!

网友C:
顶千红大哥!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C:
你的aps搞好了没?

楼主:
谢谢千红大大。。。。。已搞定了。。。。
我的APS,搞好了,但不如想像中稳定,,可能是我调的机子不够好吧。本来是想调好给一个朋友玩的,他是新手,现在感觉APS也不适合新手练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