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2-12-13):
    NAZA-M+GPS调参软件中停止是不是要选立即啊,还有电压二级保护中,一级和二级的电压应该怎么填啊?我的是4S电池,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看看用户手册先~~选智能吧~!那个电压保护关了最好,用个BB电压报警最好~

网友:
选立即立,关电压保护,上双喇叭低压报警器。

网友:
我选的智能,电压报警取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用户手册先~~选智能吧~!那个电压保护关了最好,用个BB电压报警最好~

为什么关闭电压报警。。

网友:
请教  我是08蝎子电机 用多大的桨合适  电调是20的

网友:
学习中,我也买了四轴的,还不会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关闭电压报警。。

你看LS几位都是选择关闭这个功能,是有道理的。这个功能不好用~~电池的放电能力每一块都不一样,且和天气什么的有关系,不敢保证每时每刻都有用~~最简单的还是BB报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