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FM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2-12-13):
手里的FM接收器天线是铜质的,72M的

我记得以前做过天线是铝合金的,不知道铜质天线改成铝合金的行不行

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把软脚的起落架拆了改做铝合金脚架,顺便客串天线

网友:
不懂等高手回答

网友:
这个嘛,没研究过。听说天线只是一根导线就可以了,楼主可以试试。   求高手讲解

网友A:
好像铜的更好,因为我看到FM电台发射天线5KW也是用铜的,没看到用铝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铜的更好,因为我看到FM电台发射天线5KW也是用铜的,没看到用铝质的.

我记得去看过远距航拍,15W的FM天线是铝合金的,可以遥控10公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去看过远距航拍,15W的FM天线是铝合金的,可以遥控10公里……

我说的是电台5000W功放,就是人民广播电台那种.还看到过种天线烧了,真不敢走过去.都炼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电台5000W功放,就是人民广播电台那种.还看到过种天线烧了,真不敢走过去.都炼黑了.

我要那么高干嘛?真有5000W,飞都飞不起来

网友B:
微波信号用哪种呢,谷歌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信号用哪种呢,谷歌下吧

必然是铜和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那么高干嘛?真有5000W,飞都飞不起来

你还未明我意思,我意思是5000W都用铜的,那铜就可以用了,你不是问可不可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未明我意思,我意思是5000W都用铜的,那铜就可以用了,你不是问可不可用吗?

我哪来那么多铜~我是问能不能用铝代替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哪来那么多铜~我是问能不能用铝代替铜……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