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DJI 的图传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2-12-13):
DJI IOSD的电压范围是3S-63   那DJI 图传电压范围多少.谢谢

网友:
一样是3-6S

网友:
楼上已经回答了

网友A:
LZ!
图传接收和发射都可以3S-6S供电的。发射机是接到IOSD里的电池线。。但为了方便用户供电,我们把接收机的电源线和显示屏电源线连到一起的,一般显示屏供电+12V,所以接收机的T头一分二的线接3S。。。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图传接收和发射都可以3S-6S供电的。发射机是接到IOSD里的电池线。。但为了方便用户供电,我们把接收机 ...

所以我买了支持24v供电的屏幕,方便接收端用3S或者6S电池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汗,回头把降压模块拆了,网站上根本就没找到图传的说明文档

网友(2014-06-28):
意思是说。。不需要用降压模块是嘛?

网友:
发射段最高到6S,接收端1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