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用三抓卡盘固定工件,仪表车上面用什么东西来固定工 ...
车床用三抓卡盘固定工件,仪表车上面用什么东西来固定工件?

楼主(2012-12-13):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有夹头哦,也可以安卡盘

网友B:
夹头,皮带盘旁边一个手柄就是收放夹头的。

网友C:
用弹簧夹头固定工件,那个圆盘上也可以安装卡盘

网友D:
用弹簧夹头 效率 精度都比卡盘高 适合批量生产时用

网友E:
那个是法兰盘,可以连接三爪卡盘的。通常情况下那个圆盘是缷掉的,装个弹簧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