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突然掉高度

楼主(2012-12-13):
我的悟空上周悬停时,突然就掉高度下来了,为什么呀?

网友:
现在冷了,电池放电达不到标准了,你那边不知道什么温度,我这北方很冷

网友:
电池问题?

网友A:
我的NAZA也是定高定不稳忽上忽下的!

网友:
也许是感度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NAZA也是定高定不稳忽上忽下的!

通过感度调节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垂直方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感度调节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垂直方向的。

谢谢了!之前好好的,换了云台重量增加了!看来感度要调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