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单片机控制器,加速度400,进给速度最高达到F2000左右

楼主(2012-12-13):
各位坛友的数控雕刻机或铣床的进给速度一般是多少?
最近搞那个CNC单片机控制器,加上运动控制算法,
加速度400,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快?

网友A:
要看主轴的切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主轴的切销量。

最近搞那个CNC单片机控制器,加上运动控制算法,进给速度最高只能达到600mm/分钟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搞那个CNC单片机控制器,加上运动控制算法,进给速度最高只能达到600mm/分钟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慢 ...

恭喜你研制成功。
我这小雕刚性一般,主轴转速低,我的目前只能F300。我看到论坛里有刚性好的机和电主轴,F是1200,甚至更高。

网友:
楼主的单片机晶振频率是多少的?

网友:
我的上1200也觉得慢,不过都是干木头

网友:
楼主,f600如果做车床铣床系统不慢了,卖套2轴的数车系统给我试用吧!

网友:
慢了。6K都只能算一般,最好能上12K。不过只做步进的话4-6K就可以了。

网友:
f600只能是加工速度  那空程也F600要急死人滴

网友:
小的车、铣床可能够用了

网友B:
楼主不愿意透露更加详细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愿意透露更加详细的资料吗?

您需要哪方面的资料?

网友:
关注楼主的单片机,有图没

网友C:
LZ是不是把细分数设得太高了所以F值上不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不是把细分数设得太高了所以F值上不去啊...

细分是16的。

不过速度正在改进中,现在能达到F2000,只不过有点不稳定,会卡死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分是16的。

不过速度正在改进中,现在能达到F2000,只不过有点不稳定,会卡死不动。

卡死不动是系统卡死还是步进电机卡死?步进电机和配套的驱动质量也很关键哦

网友:
卡死不动应该是中断一直嵌套了或者是处理周期无限嵌套了吧

网友:
用大螺距丝杠,应该还可以加快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细分是16的。

不过速度正在改进中,现在能达到F2000,只不过有点不稳定,会卡死不动。

卡死的话建议从机械端分析,先排除机械端故障...只要示波器显示脉冲没问题。机械端带不动的可能性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死的话建议从机械端分析,先排除机械端故障...只要示波器显示脉冲没问题。机械端带不动的可能性大一些. ...

F2000的速度能稳定了,不过加速度是400,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F2000的速度能稳定了,不过加速度是400,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快?

不能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调的吗?

加速度可以调,只是没做完,还没这么大的灵活性。
不过速度是按G代码的F值能自动调的。
我的数控雕刻机是DIY的,性能不是很好,最高速度这个真是没办法试了。
不过加速度100,进给速度F800运行是没问题,很平稳,如果进给速度超过1500就有丢步的现象。
不接数控雕刻机的话,进给速度达F2000是没问题。至于最高到底能达多少,这个还得找个办法去准确验证。

网友:
楼主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晶振用多少的

网友E:
我干木头  加速度500  F28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干木头  加速度500  F2800

您用的电机是伺服的吧,到你机器上去试最高速度去,呵呵。

网友:
跑过25000每分的飘过

网友:
忘了说了,步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用的电机是伺服的吧,到你机器上去试最高速度去,呵呵。

步进电机86的。最高干到F3000  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