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棒自动送料方式怎么解决 行家快来 奉送MN 顶贴皆送

楼主(2012-12-13):
      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长度400mm 粗2cm的橡胶棒,表面摩擦力大,不是很平滑的那种。   想整个自动送料

琢磨了很久没想到合适的方式   棒子太长了  又不能施加大力气夹持    因表面摩擦力大  要能高效的分离  机械手的话成本就上来了,

有做过或者见过类似结构的 兄弟 高手 专家 砖家 看家 玩家 发明家 思想家们 请不吝赐教

需求如下图的3*40厘米的软橡胶棒材,要做一个自动送料机构,给注塑机送料,
送上模具位置后开始局部裹塑料。

难点在送料机构部分,要做成类似震盘送料的,或者堆叠码垛,将机器切好的直橡胶棒码放到料斗内,
然后通过机械机构抖动或者什么方式,把料分离成一根根放在传送位置上,然后由传送机放在模具里面去注塑。
因为是摩擦力高的橡胶棒,而且长度长,堆在一起的话挤压了就很难分离开成一根根,机械手一根根抓取
的话结构又太复杂,成本也控制不住。

所以寻求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案,比如做一个什么样子的料斗,通过什么结构能够分离成一根根的放到工位上。

看贴皆白特此奉送美女一枚

网友:
弹性应该不错。

网友:
看着就有弹性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要怎样操作,上机上图纸上棒材,不然很难给你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要怎样操作,上机上图纸上棒材,不然很难给你建议

需求如下图的3*40厘米的软橡胶棒材,要做一个自动送料机构,给注塑机送料,
送上模具位置后开始局部裹塑料。

难点在送料机构部分,要做成类似震盘送料的,或者堆叠码垛,将机器切好的直橡胶棒码放到料斗内,
然后通过机械机构抖动或者什么方式,把料分离成一根根放在传送位置上,然后由传送机放在模具里面去注塑。
因为是摩擦力高的橡胶棒,而且长度长,堆在一起的话挤压了就很难分离开成一根根,机械手一根根抓取
的话结构又太复杂,成本也控制不住。

所以寻求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案,比如做一个什么样子的料斗,通过什么结构能够分离成一根根的放到工位上。

网友:
想干啥直说,遮遮掩掩,含含糊糊,吞吞吐吐,磨磨蹭蹭,唧唧歪歪,让我们猜谜语啊

网友:
你这不能用震盘,震盘对长棒没效果,的这一定要用气缸加料,气动手指加旋转气缸,这样相对是最简单的,切断,送料,夹料,正料,手指送料,下料气缸回退,加工,手指下料,这样就可以达到全自动加工

网友:
你的这个棒棒蛮长的,但是不够粗

网友B:
mn说 ,两厘米的不喜欢 ,有3厘米的吗?呵呵。从哪里送到哪里啊?料仓是多少大的

网友C:
立式注塑機大多是使用顆粒料
由上方漏斗倒入
樓主是否想用廢料來取代顆粒料呢?
如果是的話
買台粉碎機即可
把圓柱料粉碎後
再添加適當比例的助劑即可

這台注塑機太單薄了
買立式機最好別買這種
合模力道不夠
合模線太明顯是會被退貨的

网友D:
楼主一次要进几根料,进料时间有要求吗

网友E:
买料时就己泾是400mm的了或是盘状的长料?

网友F:
画个草图,给你参考。如有需要我可以拍个视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mn说 ,两厘米的不喜欢 ,有3厘米的吗?呵呵。从哪里送到哪里啊?料仓是多少大的

l料仓需要自己根据结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式注塑機大多是使用顆粒料
由上方漏斗倒入
樓主是否想用廢料來取代顆粒料呢?

注塑机是临时找的图片来参考的,具体用法是橡胶棒放入模具  然后再注塑,在橡胶棒局部做几个塑料环上去,橡胶棒只是芯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料时就己泾是400mm的了或是盘状的长料?

料子是机器模具挤压出来就是这样的长度粗细,生产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次要进几根料,进料时间有要求吗

一次一根料   注塑机器运转有周期间隔的,送料还要取料,那都是后话好解决   分拣时间大概能满足20秒出一根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料子是机器模具挤压出来就是这样的长度粗细,生产出来的

你拍张人工上料的操作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弹性不错

弹性的确不错  无论是MN  还是棒材    MN以前有接触过小日本的样品   手感性用品硅胶 很舒服的,国内找不到这样的原料。

     棒材也不错 外柔内钢   对淫才来说 自捅菊花很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拍张人工上料的操作图看下。

就是现在上下料  都是工人手工从蓝色塑料筐子里一根根拿出来放在模具里去的,速度慢。
筐子里是做的U槽板子一根根放置的,这都不是问题  只要有合适的料仓堆放方式,棒料
都可以放在按照要求设计好的托盘还是什么的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画个草图,给你参考。如有需要我可以拍个视频给你。

你好  你的意思是U槽履带传送么?  之前也想过这个思路,后来在怎么样能保证这么长的料能准确落入U槽内,

这个环节卡住了,棒子与棒子之间是橡胶,摩擦力大,堆叠在一起的话受到外部压力后就不好分开,不比光滑

的钢料,搓一下就能分离,还有这么长,是不是会有横卡的情况,不能入槽。

之前也考虑过前几天的一个贴的的方式

具体难点就是在怎么能准确的分离开棒材。

网友:
搓纸法,入口处用正反方向橡胶带搓下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的意思是U槽履带传送么?  之前也想过这个思路,后来在怎么样能保证这么长的料能准确落入U槽内, ...

是U槽履带传送,这种结构棒子和棒子只要不会相粘就无需考虑摩擦力,棒子受下压力进入u槽,我曾经做过730长的,只有个别空槽还没有出现卡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的意思是U槽履带传送么?  之前也想过这个思路,后来在怎么样能保证这么长的料能准确落入U槽内, ...

你画的这种结构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U槽履带传送,这种结构棒子和棒子只要不会相粘就无需考虑摩擦力,棒子受下压力进入u槽,我曾经做过730长 ...

前辈  有你做个的成品图给我参考一下吗?   我在想参考这个结构  的料斗 然后下面改为横向U槽带,
然后用光电开关检测是否U槽有棒料,望指导。因为没做过 心里没底,直接做出来不行的话  大大的浪费

网友F:
给邮箱地址给我,等下我发个视频给你。照片供你参考。

网友:
QIUGOD的结构很好啊,角度和位置选的很好,只会出理空槽,不会卡住,楼主的就不太合理了,下面的料一动,上面的往下落,会卡住的,看过棒料斗式提升机吗,跟QIUGOD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邮箱地址给我,等下我发个视频给你。照片供你参考。

视频已收到,结构不错,可行性比较强。料斗部分有抖动机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视频已收到,结构不错,可行性比较强。料斗部分有抖动机构吗?

没有,不需要,我这台机因为堆料多料斗有传送机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没有,不需要,我这台机因为堆料多料斗有传送机构。

兄弟为什么不把视频等资料直接发上来给大家学习下呢?可以的请发我一份duanyz@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弟为什么不把视频等资料直接发上来给大家学习下呢?可以的请发我一份

好吧   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儿上   这个视频是 qiugod  专门为我的问题拍的  非优酷视频   够诚意  够份儿的一份珍贵参考视频

    qiugod教主的门规是  只能单传 不可广播哟  我是南博万  大师兄 你是男博兔二师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吧   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儿上   这个视频是 qiugod  专门为我的问题拍的  非优酷视频   够诚意  够份儿 ...

其实我也是有长钢棒料自动上料的需要,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案,棒料的直径从2mm到20mm都有,长度从80到500mm,主要是希望能上车床加工自动装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也是有长钢棒料自动上料的需要,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案,棒料的直径从2mm到20mm都有,长度从80到 ...

这个容易,你可参照无心磨床自动上料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为什么不把视频等资料直接发上来给大家学习下呢?可以的请发我一份

我不会发到网页,我可以发给你,你帮我发到网页。

网友:
22楼的图效果果应该可以。想法比较一样

楼主:
28 是牛人  见多识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