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爆我的四轴,更新脚架~

楼主(2012-12-13):
改用铝合金Π管做~高度有30公分

挂单反木有问题吧?

网友A:
感觉n管强度不够啊……

网友B:
单反是能挂,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看你的电机也不大,自重现在是多少了?

网友C:
机架不错 能给个图纸看看吗 邮箱:975236299@qq.com

网友:
看着有点重。。。。我的目标是20-25cm脚架100g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反是能挂,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看你的电机也不大,自重现在是多少了?

850g左右,电机应该可以吧……有427W,拉力没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不错 能给个图纸看看吗 邮箱:

无图纸,X600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n管强度不够啊……

起落架我不考虑强度,主要考虑韧度

网友D:
不是我说,我现在起飞重量1400g,带电池,电压低了就觉得很无力,别谈单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我说,我现在起飞重量1400g,带电池,电压低了就觉得很无力,别谈单反了

好吧~测试的时候我先挂秤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吧~测试的时候我先挂秤砣……

挂秤砣

网友B:
引用 楼主:
850g左右,电机应该可以吧……有427W,拉力没测过

什么电机那么小有427W,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机那么小有427W,请教了

从学校老师手里换来的~电机和电调连体的,电调里面有3节2.7v150f电容……正好穿进机臂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挂秤砣

没法子~只能用这个笨办法……学校那边说设备不让玩具用……

网友:
可以挂无敌免

网友F:
挂单反,载重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挂单反,载重够不够?

单反就算了~看那玻璃镜头就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