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MWC参数一个,稳的一腿啊!!!!!

楼主(2012-12-13):
  450轴距,2212电机, 9寸三叶桨,MWC飞控,稳的一腿,真的很稳,调试了一个月,之前油门窜,飞行抖动,不定高全部解决!!!!!
有兴趣或者配置一样可尝试下,顺便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好,这个可以有,我回头也试试。不过怕我的不行。我的那个P值搞过3.4就抖的厉害

网友A:
学习了.准备入mwc

网友:
我是600轴距的,貌似P高过4就抖得慌了。。。到现在都还没有调试好呢。。。。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的配置..哈哈哈..调完低通滤波直接默认参数稳飞

网友:
1. PID 不同配置参考意义不大
2. 稳不稳得用手摸,感受振动

楼主:
可以尝试下,pid在于三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只看一个

网友:
看看,不错,参考一下

网友:
MWC适合有专研精神的

网友:
mwc不装gps,就不是很麻烦

网友:
学习参考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试了一下 比我的参数稳点 但是还不是很稳 哪些默认参数的是不是没有开level啊

网友(2013-01-13):
可以参考  但是换了轴距可能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