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 BB25- 1加长 JY250VL 上床选择指导

楼主(2012-12-13):
cjm250
机床参数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250MM

最大工件长度 500
中拖板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150
主轴通孔直径 26
主轴锥孔 MT4
主轴转速级数 12
主轴转速范围 80—1600r/r.p.m
刀架最大横向行程 130MM
小刀架最大纵向行程 75MM
加工公制螺纹种数 15
加工公制螺纹螺距范围 0.25-2.5㎜
主轴每转刀架的纵向进给量 0.03-0.275mm/r
主轴每转刀架的横向进给量 0.015-0.137mm/r
尾架套筒的最大移动量 60MM
尾座套筒锥孔 MT3
电机 750W 220V 50HZ 或者380V电压 其他的可以定做
毛/净重 180/163㎏
外形尺寸 (长×宽×高) 1130×550×405
包装箱尺寸 (长×宽×高) 1200×620×600

机cjm250床随机附件
125MM 三爪卡盘

呆顶尖 2
刀架扳手 1
内六角扳手 4 5 6各1只
双头呆扳手 12-14 17-19各一只
后挡板 1
随机挂轮 4

BB25- 1加长
产品名称:
产品说明:
BB25加长型系列多功能工具机是一种能自动进给的,以车削功能为主体的并具有钻、铣功能的家用加工机床。能在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塑料及其他材料上,进行轴类零件、套类零件的车削和镗孔加工,还能车削常用的公制、英制螺纹,利用钻铣头实现钻孔,绞孔,铣槽,铣平面等加工,装上带分度板的回转分度头还能铣削1.25模数以下的正齿轮和其它分度工件。
本机结构简单、造型美观、性能安全可靠,操作维修方便。是广大家庭业余爱好者进行维修各种家用车辆、庭园机具及制作家庭器皿和工艺品的理想加工设备。也广泛适用于个体作坊,小企业、实验室和船舶的随航维修。
主要规格 Main Specifications

床身上最大回转直径 Max.swing diameter over bed 250(mm)
刀架上最大回转直径 Max.workpiece diameter over carriage 130
最大工件长度 Max.length of workpiece between centres 700
最大切削长度 Max.cutting length .660
主轴锥孔锥度/通孔 Taper of hole in spindle/Hole MTNo.4/φ27/
主轴转速范围 Range of spindle Speed (6steps) 6级115-1620r.p.m
纵向进给量范围 Range of carriage longitudinal feed per revelution of spindle 0.05-0.1mm/r
车削 公制/英制 Range of screw thread(metric/inch)
螺纹 20kinds 20级0.2-3.5/8-56.t.p.i
范围 模数 Range of screw thread(mod) 10kinds 10级0.2-1.25
电机 Motor 0.75;0.55KW;
BB25-1 Machine net weight 145Kg,155Kg

随机附件 Standard Accessory
顶尖莫氏 No.2 Centre Morse No.2 1pc
顶尖莫氏 No.4 Centre Morse No.4 1pc
内六角扳手 Inner hex. spanner 1pc
单头扳手 Single head spanner 3pcs
挂轮 Change gear 1set
“T”槽工作囊 "T" slot tavle
(用于BB25-3型)(use for Model BB25-3) 1pc

选购 Optional Accessory
四爪卡盘φ125 Four jaw chunk 1set
跟刀架 5-30 Follow rest 1set
中心架 5-50 Steady rest 1set
带接丙钻夹头 φ1-13 莫氏 No.3 Drilling jig with shank 1set
铣夹头 4,5,6,8,10,12,14,16 Milling jig 1set
平口钳90mm Plain vice 90 mm 1set
带分度盘回转工作台 Rotary table with indexing plate 1set
挂轮 Change gear Z40,Z45,Z55,Z60,Z75,Z80,Z110 1set 不知道为什么挂论要单独购买!!!!!!

机座 Base frame 1set

JY250VL

1.两顶尖距离             750mm
2.工件回转直径         250mm
3.床身宽度                  135mm
4.主轴锥孔                 MT4
5.主轴通孔直径          26mm
6.主轴档位                  无极调速
7.主轴转速范围          125-2000/50-2000rpm
8.自动走刀速度           0.07 -0.20mm /r
9.车削英制螺纹范围  8-56T.P.I
10.车削公制螺纹范围 0.4 -3.5mm
11.中托板行程              115mm
12.尾座套筒行程          70mm
13.尾做锥孔                  MT2
14.电机                          750W
15.包装尺寸                 1350 × 560 × 570mm
16.净重                          145KG

17.电压 220V   110V
随即附件
1.工具盒
2.三爪卡盘125MM(已安装)
3.交换齿轮

其实我是看上BB25- 1加长 这款的可加工度,最大可切削660mm,这是比cjm250长了200mm但是我又有点纠结淘宝上这款的销量无几,可能各位朋友们是从其它渠道拿的货,JY250VL 这款呢,好像又是无极变速的,又担心无力!
现在 ,就请高手们有这台车床的,请说说实际的使用感受!

楼主:
有没有高手在啊!!想 上床了,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楼主:
搬个板凳 坐在这里等了

楼主:
从感情上来讲,想上个蚌埠生产的车床,因为离的很近!请高手前辈们指点指点,过两天我去厂里好好的拍点图片来感谢大家

网友A:
BB25 精度在0.03-0.04 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25 精度在0.03-0.04 级别

呵呵,房老大,您来了谢谢捧场!
那这款呢!您觉的呢!JY250VL
上次您推荐的cq6123因为当时不是特别的想上床,所以没入,后来又看到很多买了cq6123的又出掉了,让我纠结

现在想找个轨道长点的,相对来说性价比高点的床子,还请 房老大给 推荐推荐!!谢谢

cjm250,我觉的 导轨有点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华飞D250

其实原来有想过买 d210,联系了一次
说的也是,我再看看250的数据去,但是那个价格有点让人受伤,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25 精度在0.03-0.04 级别

是不是有点不太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原来有想过买 d210,联系了一次
说的也是,我再看看250的数据去,但是那个价格有点让人受伤,哈哈
...

D210我用了快5年了!前几天打表主轴依旧0.0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原来有想过买 d210,联系了一次
说的也是,我再看看250的数据去,但是那个价格有点让人受伤,哈哈
...

下个月准备进BF25LV了!明年的计划是完成数控的改造!力挺华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个月准备进BF25LV了!明年的计划是完成数控的改造!力挺华飞

我没找到d250的数据,请问你知道价格嘛?以及加工长度和它自己的重量,???谢谢

网友:
这三款CJM250的口碑最好吧,我用的6123,没感觉很差啊,不到四千四爪花盘中心跟刀全给你配齐,试问哪个有这么高的性价比啊

楼主:
搞不好,我写几个车床的名字,抓阄,抓到哪个要哪个!!!哈哈 唉

网友C:
机械变速,mt3尾座,cjm250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变速,mt3尾座,cjm250啦

过两天去蚌埠看看再说

网友:
我买的华飞210!感觉还不错!自己玩足够了。。。

网友:
我用的CQ6123改装了离合和走刀反丝后,感觉良好

网友:
250,除了噪音大一些,其他都不错。其实我更喜欢无级变速的,主要是噪音小、调速方便。

网友:
bb-25加长

网友:
我原来挺看好BB25的,听方老大这么一说精度还是不行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了,昨天我去本地一位老师傅那里请教了,他有一台bb24的,又开机试操做了回,他是老师傅了,他告诉我,如果干活要车丝的话,很麻烦,他从来就没用过bb车丝,当然了他还有台6140!所以我排除了bb,忘了带相机去了,下次再去的话补上,谢谢各位

网友:
bb25车丝也是换挂轮吧?这点应该只有cjm250比较方便了。

网友D:
看你都干什么活了。我个人认为齿轮CJM250 好。我现在是 0625.
噪音方面用变频器低速噪音很低的。我晚上10点都可以干点小活。

网友:
买个车螺纹不用换挂轮的吧,省心省力,舒服
是哪款,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都干什么活了。我个人认为齿轮CJM250 好。我现在是 0625.
噪音方面用变频器低速噪音很低的。我晚上1 ...

250和你那 0625压根就没有可比性

楼主:
0625号称战斗鸡的

网友:
改装了离合咋改的  说说

网友C:
家里上楼用cjm250好啊,就某些档位噪音大,加装变频器后方便,就是不会装急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BB25 精度在0.03-0.04 级别

房老大可知CM615这床现在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