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华科尔的DEVO 8S可以玩模拟器吗?

楼主(2012-12-13):
如题。我之前购入一套“十二合一”的
模拟器
,但不会连接DEVO 8S
遥控器
!特此请教各位老大!

网友A:
几乎任何一个带模拟接口的控都可以用来模拟的,仔细看模拟器的安装教程吧

网友B:
不仅可以,而且连转接线都不需要

网友C(2013-01-25):
玩模擬 有幾個通道可玩?

网友D(2013-02-28):
请问 DEVO 8S 为什么要比 DEVO 10 贵呢 前者 8通道 后者 10通道 有没有老鸟给讲解一下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E:
问厂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