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WC的PID调试帮助啊!~!~!~有一样的给点意见吧。。。

楼主(2012-12-13):
刚手MWC克瑞斯V2.0标准版的蓝色板的飞控板一个,用的是600mm轴距的机架,XXD2212的无刷,新西达30A的电调,1045的普通桨,天地飞6A的遥控,11.1V 3000mah 25C的电池。我用原有的PID参数都飞不稳,油门最大晃荡的很,以前飞过一个KK的,飞到30多米高的时候,失控掉下来了(不用想,那次我就提控回宿舍了。。。),现在又重新弄了一套,MWC调试好几天了,就是弄不好啊。。。。求技术支持啊。。。。有没有老手用MATLAB模拟过PID控制的参数调制啊?!~!~!能给点意见也行啊。。。。

网友A:
不懂.版块上不是刚有人把参数发上来吗.新帖排序看看

网友:
要坐人上去吗?   6米的轴距啊。。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不过帮你顶顶。

网友B:
刷2.1固件,P值从默认值开始往上慢慢加,直到出现飞行时自稳模式下飞机抖动,然后往回微调P值。如果默认值飞机就抖,那就把自稳的P值逐渐调小,直到不抖动为止。其它参数需要配合调,但那个需要摸索。

网友:
油门曲线可参考我的值,升降很柔和

网友:
自稳的P值一定要摸索,我三轴的自稳P值就只有5.5,高了就会抖动

网友C:
哎  我就不来装大神了 借本PID整定的书看看
P比例控制 是控制修正幅度,偏差多大,修正力度比例增大
I积分参数,根据时间对偏差积分,微小偏差也会因时间加长而输出较大修正力度,最直接的作用就是防止P参数修正过大,而使让飞行器反方向超调。 意思就是让飞机稳定。
D微分参数,里面应该有个微分增益和微分时间;D参实在快速扰动的情况下发挥很作用,例如飞机突然触地倾斜,修正力度正比于误差变化的斜率,斜率你懂的,变化量/时间,微分增益就是这个比例,微分时间大概是指这个比例输出维持的时间。直接效果就是在遭到快速扰动是输出大力度的修正。
至于调试策略,先调P 、I D先都置零,求很稳的话注意减小通道比例,让动作柔和一点(调左下角的曲线,上面的时候roll 和pitch 下面是油门,曲线越平滑,动作越小、越柔和) P可以适当小一点,3一下,然后增大I参数可以减小P超调(这样说吧:假如P参数让飞机上下摆动幅度一样,那么I参数的效果就是让后一次摆动幅度小于上一次,然后依次类推,一直到稳定;再说明一点,P I 是相互关联性很大,P值越大,相应的I值也必须对应增大,其中道理慢慢体会)PI 调试差不多后慢慢增加D一直到飞机遇到轻微扰动就剧烈摆动,这个时候说明你D指给大了,减小到不因为细微扰动抖就行。
不好意思,我没看懂MWC界面那个对应微分增益,那个对应微分时间,我只调过D下面的参数,那个应该是微分时间。
定高ALT  原理一样

网友C:
抄别人的参数是不靠谱的,电机,重量,轴距不一样作用力矩差大了去了。
至于你说的MLGB模拟,很复杂了,小四轴的PID犯不着

网友A:
新板子是1.0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刷2.1固件,P值从默认值开始往上慢慢加,直到出现飞行时自稳模式下飞机抖动,然后往回微调P值。如果默认值飞 ...

你玩过550四轴吗?想找个至少配置相同的,对比一下PID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玩过550四轴吗?想找个至少配置相同的,对比一下PID参数。

不好意思,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  我就不来装大神了 借本PID整定的书看看
P比例控制 是控制修正幅度,偏差多大,修正力度比例增大
I积分 ...

谢谢大神了。。。学习了,不过最近准备期末XX了,考完试接着弄。学生党,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抄别人的参数是不靠谱的,电机,重量,轴距不一样作用力矩差大了去了。
至于你说的MLGB模拟,很复杂了,小 ...

我看了很过关于四轴飞行器的文献,里面不乏有四轴飞行器动力学模型的建立和PID控制的调整方法。如果,我们把四轴的基本参数都用代数搞定,然后用Matlab进行PID的模拟调试,那以后调试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没玩过

不知道你玩的是多少轴距的?小四轴应该容易调试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玩的是多少轴距的?小四轴应该容易调试的吧?

我玩的是轴距4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玩的是轴距450

哦。。。。以前玩的是550的。。。。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很过关于四轴飞行器的文献,里面不乏有四轴飞行器动力学模型的建立和PID控制的调整方法。如果,我们 ...

PID控制理论包括高等数学,复变函数,用计算的方法整定参数是有局限性的,小系统没必要这么做,做了还得调试。

网友E(2013-07-07):
我的PID也是调不好,老是抖,郁闷中

网友F:
感觉抖动应该是P有点大吧,降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