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在纠结的问题:那么多电子设备,仅靠一个电调信号线 ...
始终在纠结的问题:那么多电子设备,仅靠一个电调信号线,电够用吗?

楼主(2012-12-14):
始终在纠结,飞机装上接收机、、
舵机
、飞控、GPS、数传电台等等(除去
电机
以外),仅靠一个电调的三色信号线输出电力,电够用吗?是不是用的设备多了,会有供电不足的情况出现?求老鸟们给予指导,最好讲清原理!谢谢了!

网友A:
难道用五类线六类线?屏蔽好一眯

网友B:
那个信号线支持3A的电流,只要你电调的降压电路支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