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6s 的朋友进来一下请教问题!!!

楼主(2012-12-14):
450改6s 的朋友进来一下请教问题!!! 我心装了一架飞机,这次打算上6s的  目前手里还是3s电池多一些,以前玩固定翼的时候手里有6块3s  1300毫安的电池 25c,请问我可以采用串联用在450上吗?
2组电池+转接头的重量大约在250g以内,我看了一下商品的电池重量在200左右,请问可以这样使用吗?  不是我折腾只是想把3s电池用用再上6s的  这个方法只是过渡,不喜勿喷。
还有个事情要强调一下 昨天试了一下2组3s电池是可以放到450头罩内的我的机器是飞跃的pro!!!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但你有测电池内阻的工具吗?如果两组电池电芯一致性不好会很影响整组电池性能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但你有测电池内阻的工具吗?如果两组电池电芯一致性不好会很影响整组电池性能滴

好的 回头让朋友帮我测试一下电池的内阻

网友:
哈哈,我的500因为没电池用,就是串联450的电池用的,所以么问题

网友:
可以使用的

网友:
可以用,最大问题是尺寸不合适

网友B:
可以用的,不过改6s就是为了性能好,太重了没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回头让朋友帮我测试一下电池的内阻

另外如果两组3S串起来重量太重的话,鸡鸡整体性能可能就要打折扣了。毕竟450PRO总重也就700~900克,你电池上多个几十克影响还是不小滴,那样就失去改6S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