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块自制PL8电源,1400W,24V

楼主(2012-12-14):
看到坛子里最近有几个帖子在问PL8的电源。目前我知道的最便宜的电源解决方案是用旧的服务器冗余电源改造,成本百元左右。稳定性好。就是风扇噪音大点:)

DELL的服务器冗余电源,700W,12V输出。淘宝售价不过百元。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两个电源串联起来,变成1400W,24V的充电电源。

这是电源的标识。注意不同型号的电源内部结构有差异。以下改造只适用于7000814系列的电源

改造的主要目的是把内部的电路板和外壳绝缘。否则两个电源串联后会短路。改造过程相对简单,但请注意用电安全。
本帖的图片转自RCGroups。原帖在此: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750411

有童鞋问道为什么不能直接串联,而非要改造。因为关乎用电安全,楼主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

下面一幅图是两个未改造的电源串联起来的简化版电路图。
服务器电源为了安全起见,直流输出的负极是通过电源外壳和地线连接的。在图中,就是电源1的B,C,D三点是连通的。同理电源2的E,F,G三点也是连通的。
把两个电源串联起来以后,电源2的正极(A点)就接到了电源1的负极(B点)。当把两个电源都插入电网以后。两个电源的地线(D和E)就连起来了。
此时,电源2的正极A,就依次通过B,C,D,E,F最终连回了负极G,造成电路短路。

改造的终极目的,就是把直流输出的负极悬空,从而消除短路。

详细步骤如下:

首先打开电源外壳。如图所示,先拧下外壳上的固定螺丝。

然后把电源的上盖稍稍掀开。手伸到电源里面,断开内部的电源插头和风扇连线,就可以把上盖取下来了。

电源内部主要由三块电路板构成。两个主电路板和一个LED指示灯安装板。

取下三块电路板(一共8颗螺丝,6小2大)。去五金店购买6颗4-40 ¼ 英美制的尼龙螺丝,和6个4号的尼龙垫圈。
下面是最重要的一步
    - 把6个垫圈用502粘在外壳的6个小固定螺丝的位置上(两个主电路板之间的螺丝不用管)
    - 然后用尼龙螺丝重新上紧电路板。
安装完毕后,垫圈应该是在外壳和电路板之间,从而起到绝缘的作用。装好电路板后,用万用表测量地线和外壳的电阻,应为无穷大。
另外,为了保险起见,散热片和外壳之间可以夹一张薄的绝缘纸,防止外壳受挤压后接触到散热片。

重新连好外壳上盖的电源和风扇插头,把上盖重新扣好。拧上第一步中卸下的外壳螺丝。

至此,最关键的改造步骤已经完成。此时电源通电后,LED指示灯应该亮起,但风扇不转。没有12V输出。

下面是给电源安装12V的输出。安装12V输出的方法不止一种。下面介绍其中的一种。

这个是电源的输出面板。有一个6x4的控制面板和6个主输出(P1-P6)。P1-P3是负极,P4-P6是正极。再一次测量P1-P6和外壳电阻,确保为无穷大。否则,请拆开电源,重新检查电路板的绝缘。

用细导线吧 A1,B1和B6连在一起。这一步是为了骗过电源内部的检测电路,让电源认为自己已经插到了服务器里。
此时,电源在加电后,P1-P6上应该有11.9V的直流输出,且风扇应该也转起来了。

用一个470欧姆的电阻把A2和12V正极(P4-P6中的任意一个)连上。此步骤的目的是把输出电压提升到12.5V。如果你不介意输出电压只有11.9V,此步骤也可省略。

接下来需要降低风扇的转速。如果你的电源主要是在外场使用,或者你不介意风扇的噪音,此步骤也可省略。
现在已知两种降低风扇的方法,适用于不同的电源版本。试试哪个有效就用哪个(不能同时用哦。。。

方法1: 把B2接地(P1-P3)
方法2: 把C2接地(P1-P3)

为了方便调整风扇转速,可以在接地线中间连一个开关,用万能胶粘在电源上。高级一点的方法是5K到10K的电位器。电位器的中间脚接B2(或者C2),两边的脚分别接地和+12V。这样就可以无极调节风扇速度了。更进一步的,可以用LM34温控电阻来替代电位器。把LM34拧在电源内部的散热片上,就可以自动温控风扇速度了。

最后,为了获得最大的输出电流,需要把三路12V输出并联起来,再分别焊上输出插座。插座的类型根据你的充电器的类型来选择(最常见的是4mm的香蕉插座)。

至此,基本的电源改造就完成了。

这样一个改造过的12V电源基本可以应付市面上大部分充电器的供电需求。做两个这样的电源,串联成24V,可以轻松应对像PL8这样的怪物。且成本只有成品1500W电源的十分之一。

网友:
不是很懂,帮顶

网友:
相当专业了,牛使劲顶一个

网友:
改造的不错
自己动手!

网友:
改造的不错,自己动手!学习中

网友:
搬运贴GJ,成本1/10给力! 另外这电源看上去就很好玩……

网友:
简单易用

网友:
不错!我也有一个类似的电源  以前是给电台使用的 不过是个扁的 不太好存放 还是这种条状的好!

网友:
只是知道很厉害 但是不懂   帮顶啊

网友:
服务器电源,这做工和设计,深思熟虑过的。

网友:
正需要这个谢谢了 好人啊!!!!

网友A:
lz,110元搞不定哟,两个电源的180
为何两个电源串联后会短路

网友B:
我有1点不明:如果外壳都接地,这两个电源外壳能不能贴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110元搞不定哟,两个电源的180
为何两个电源串联后会短路

sorry,我以为淘宝那个是两个电源9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1点不明:如果外壳都接地,这两个电源外壳能不能贴到一起?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没改装过的电源没法安全的串联使用。

把电路板和外壳绝缘后,就可以安全的串联了,即使是两个电源的外壳碰在一起也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没改装过的电源没法安全的串联使用。

把电路板和外壳绝缘后,就可以安全的串联了, ...

这样也是失去了,电源外接接地的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是失去了,电源外接接地的保护作用……

这个服务器电源的设计中,交流和直流电路是分开的。绝缘的只是直流的部分。220V的交流部分仍然通过外壳接地。12V的输出虽然悬空,但也不会有安全问题。

网友:
高手哦。弄不来

网友C:
不懂,移动电源么?可供几块电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移动电源么?可供几块电充?

不是移动电源。就是给平衡充用12V/24V电源

网友:
记号一下以后使用

网友:
大家来模仿

网友:
不错,有想法。赞一下。

但安全考虑,仍可以继续完善:
1) 两台外壳都应连接交流电源接地端。
2) 低侧那台输出端的负极应连接到交流电源接地端(机壳),否则在连接PC的时候容易出麻烦,虽然FUIM3已有光耦隔离。

具体见这里讨论: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170241

楼主:
这贴太好了,关键是楼主把自己的详细的改造过程和注意事项都说得很清楚,很难得。

网友:
还是直接买台达或者爱立信的电源比较靠谱

网友:
省钱就是硬道理

楼主:
牛人顶贴留名备用

网友:
改造不错,但真的好复杂……

网友:
不错,58元买了个,成色很新,改造简单,输出12.5V,就是风扇太吵了

网友:
用可调的通信电源也不错,价格稍高一点

网友:
学习了,期待专业人士组装

网友D:
折腾高手  买个成品的也就这个价格

网友E:
串联起来还是700W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联起来还是700W

兄弟,功率=电压*电流。串联以后电压加倍,当然功率也加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高手  买个成品的也就这个价格

那敢情好,可否私信一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功率=电压*电流。串联以后电压加倍,当然功率也加倍了

我想成容量了。。。

网友F(2013-01-21):
v

lz,110元搞不定哟,两个电源的180
为何两个电源串联后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v

首页已经更新电路图,说明为什么会短路。

网友G:
串联了,电压翻倍,功率也翻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串联了,电压翻倍,功率也翻倍了吗?

这个问题我已经回了好几遍了。。。
功率=电压x电流。你说功率翻倍不?

网友H:
楼主,我想入个PL6功率1000w,但是我用来充6S 1200ma电池,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充电,想先入一个服务器电源,请问还需要做绝缘吗?拿来直接用可以吧!请简化一下改造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想入个PL6功率1000w,但是我用来充6S 1200ma电池,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充电,想先入一个服务器电源, ...

一个电源就不用绝缘了。

网友I(2013-02-20):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J:
挖个牛B的坟,以后学习

网友K:
这么大一坨,移动起来好麻烦。其实有1500W的2手服务器电源,也就200-300一个,体积和携带性能都比这种要好。

网友L:
80元一个电源,两个是160元吧?还没算运费。
不过教程非常好,我买了4个这样的电源了。

网友M:
这个得顶一下,收藏了.

网友N:
楼主这个翻译的很到位哦。。原帖貌似是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750411
这个吧

网友O:
虽然不明白但是顶了

网友P:
这种电源比一般电源用料好很多。我还有4个欧美噶的电源,冗余电源可以热插拔的。

网友Q:
用服务器电源做这个的话,还要看看12v是单路还是双路的,甚至有些是4路以上。单路12v的不知道好不好找
而且一般700w是5v/3.3v/12v的总功率,12v不一定能达到满700w。

网友R(2013-04-01):
这个可以有……………

网友S:
想知道你自己改的这个,备件号是多少,好做个参考,谢谢,~~铭牌看不清楚

网友:
2个电源都需要绝缘接地么?  还是只要改一个就够了。

网友T:
我想问一哈这个电源想提到13.5V加多大的电阻?

网友:
讲解得非常清晰。就是不知道体积和重量,淘宝卖家也都没有文字介绍。

网友U:
42楼买的58元一个的是这个吗?和楼主示范用的这款备件号相同吗?或者拆开来内部结构一样吗?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U:
被这个备件号的问题难住了,查看了几张清楚的铭牌照,也没看到备件号标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U:
被这个备件号的问题难住了,查看了几张清楚的铭牌照,也没看到备件号标在哪里。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750411

OD3163

网友V:
引用 网友U:
42楼买的58元一个的是这个吗?和楼主示范用的这款备件号相同吗?或者拆开来内部结构一样吗?请告诉我一下, ...

你好!请问,58元的问题弄清楚了吗?我也想弄清楚这个问题,58元能用的话,就没必要90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好!请问,58元的问题弄清楚了吗?我也想弄清楚这个问题,58元能用的话,就没必要90元的。

我昨天入了个还没有到但是不是这家买的88块

网友S:
要注意备件号~~弄错了就有点麻烦。

PS:58有58的道理,90有90的道理,电路不一样

网友V:
引用 网友S:
要注意备件号~~弄错了就有点麻烦。

PS:58有58的道理,90有90的道理,电路不一样

备件号完全一模一样,55元一台————

NND,不能用!不一样!好不容易同意给退了,亏了来回运费。

网友S:
引用 网友V:
备件号完全一模一样,55元一台————

买回来拆开看看就知道啦~~~~~~~

要这一种的

服务器电源,版本复杂,必须两只电源内部一模一样的才行。我现在就是用的这种电源,非常好。风扇声音几乎听不到,随着满载,风扇自动加速。。。。。50A电流输出,福禄克测得电压下降0.2V
关键是100V~240V全球电压,并且在100V的时候,12V输出电流依然能达到57A,不像有的电源,输入电压降低,输出电流也降低~~~~~~~~

网友:
还有一种OD3163是这样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S:
买回来拆开看看就知道啦~~~~~~~

要这一种的

你改好了吗,你改成多少V输出?我的还没有到货,我想改成13.5V,怎么改?

网友S:
引用 网友T:
你改好了吗,你改成多少V输出?我的还没有到货,我想改成13.5V,怎么改?

我没有调高电压,电压是12.5V,电流测试了50A很稳定,所以调高电压个人觉得无必要。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我没有调高电压,电压是12.5V,电流测试了50A很稳定,所以调高电压个人觉得无必要。

我用 是A6呀12.5V工作起来有点漫呀,

网友S:
引用 网友T:
我用 是A6呀12.5V工作起来有点漫呀,

有可调电压版本的,你当时怎么没买可调的呢?改电压有点麻烦!
到时你先把电源启动了再说吧,还不知道内部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可调电压版本的,你当时怎么没买可调的呢?改电压有点麻烦!
到时你先把电源启动了再说吧,还不知道内 ...

把你改的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U:
能热心地回复我等菜鸟的问题,很感谢jinjin老师!正如您所言:“服务器电源,版本复杂”,“要注意备件号~~弄错了就有点麻烦”。即使商家注明的备件号完全一模一样,像55元的那种,也不知拆开了是不是您用的那款。造福模友,善莫大焉,您干脆好人做到底,把您在92楼介绍的那款透露一下吧------谢了!

网友:
不是楼主图片上的那款显示备件号 0GD419 的,而要备件号 OD3163 的?

网友:
哦-----搞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能热心地回复我等菜鸟的问题,很感谢jinjin老师!正如您所言:“服务器电源,版本复杂”,“要注意备件号~~ ...

92楼的图片:CN-OD3163-15544-4CV-9119
93楼的图片:CN-OD3163-15544-4CL-4094

我也是个新手,别叫我老师~~~个人觉得,无一定的技术基础的话,建议买改好的。有技术基础,买个来自己改装,乐趣多多,而且还便宜~~~

服务器电源改装,还涉及到一个风扇控制问题,我想谁也不愿意家里弄两只开着的涵道风扇吧~~~
风扇控制改装会有点小难度(三线风扇与四线风扇改装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虽然服务器电源承载能力很强,那是因为他有很完善的自检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想问一哈这个电源想提到13.5V加多大的电阻?

超过13V有可能要改基准源了,具体要看电源电路,不同的电源改装方式是不一样的。
电源改装并不是简单的改个取样电路就行了的,有的电源是没得改的,电压超过系统设定的极限值就自动保护了。。。。

网友:
果断收藏  谢谢楼主 这样省不少钱哦

网友:
郁闷啊
买了2组
有一组坏的
蛋疼
让卖家发一个电路板过来
不要外壳了

便宜倒是
55一个
连运费2个130

就是有一个来了之后接电LED不亮
短接跳线有输出,但是 电压不稳
板子坏了

还好三个月包换

网友:
引用 网友V:
备件号完全一模一样,55元一台————

这个可以用的啊
我就是买的这种
拆开了就是跟文中介绍的一模一样的
我都改好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9201&highlight=PL8

网友:
刚才用万用表试了下,果然输出负极跟外壳是导通的。   ps 我买的是hp的电源,看来服务器电源都是有一样的安全标准啊

网友:
很不错的说,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相当专业了,牛使劲顶一个。
不过,对于不想动手的,在淘宝买一款合适的通信电源(二手的)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网友:
二手通信电源并没有多贵,而且性能只强不弱

网友(2013-09-02):
学习LZ的方法只用一个电源的路过,谢谢LZ,嘿嘿

网友:
不错,我也去收个电源来,呵呵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这样的DELL电源

网友: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W(2014-10-17):
好主意。。。。。。。。。。学习中。。。。。。。。。。

网友X:
看不明白的路过了~

网友Y:
看不懂。但是最后一句‘成本只是1500W的十分之一。’这句就很赞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