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gps炸机瞬间视频,求高手分析原因。。。

楼主(2012-12-14):
平时都飞得好好的,今天才起飞3分钟左右就莫名其妙地翻滚着炸了个粉碎,回放视频中,发觉出事时有点怪声,请各路高手分析一下原因吧?!

电调和电机电池的接线都是焊死的,DJI原厂动力组,XA650机架,3s5000mAh电池(当时电力充足),飞行重量1.7kg。

网友:
标准右滚翻动作,确实很诡秘。请楼下继续分析......

网友A:
你是第四台这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第四台这样子了。。。

落地动作不漂亮,只能拿第四了

网友B:
貌似断电了!楼主的飞控取线也是焊死的吗?

网友:
听起来像是一个电机掉转?然后就翻滚下来

网友:
唉,真是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断电了!楼主的飞控取线也是焊死的吗?

飞控上的插针无法焊接,其他的电力线和延长线都是焊死的,也检查过无虚焊,飞控和接收机的各个插针也很牢固,炸后也没松动,4个电机时候测试也可以正常运转,动力不减。

网友:
我判断应该是突然失去动力,主要原因还是供电部分出现问题!检查下电源模块出线

网友C:
电机坏了,dji这款原厂电机,我觉得飞行时间不会超过30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坏了,dji这款原厂电机,我觉得飞行时间不会超过30个小时,

DJI的电机太垃圾了,我的2个电机磁铁松了,一个锈坏了,另一个用101胶水固定了下正打算把动力全换了

楼主:
dji电机真的恐怖么?请问楼上是怎么发现磁铁松动的呢?

网友:
Dji也有拉圾

网友(2013-04-17):
在人呢么多的地方飞,还好没掉人头上,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从来不考虑万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