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9088飞机想改无刷加舵机

楼主(2012-12-14):
朋友给小孩买的玩具9088飞机,是双电机的,由于没有舵机和副翼,不好飞,就送我了,我想把它改成无刷的再加3个舵机开副翼,飞机长:80cm,翼展宽:58cm,请问各位朋友是改成前拉的好还是后推的好?电机要什么型号的浆要多大的好?现在手里有2212 kv1400电机,浆有5030/6030./ 8x9和45*45的.电调30A的.请各位朋友给个方案.谢谢大家了!飞机见图:1294976[/attac
h]

网友:
我也准备改一个~等你的改装大图

楼主:
请各位朋友给个改装方案啊,再次谢谢了!

网友:
1510 kv 2800 10a 5*3  2s 800    2204 kv 1800  10a 5*3  3s 500     2208 kv 1500  15a  7*5  3s 800

网友:
搂上认为我配的有问题?
这几个配置一个比一个强,都是我亲自飞过的。现在就是最后一个有点反扭其它两对于200克机子没一点问题。

楼主:
谢谢 雪月朋友的回到,但不知道是改前拉的好还是后推的好?具体怎么在什么部位加电机.

楼主:
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个方案或者意见也好啊。

楼主:
各位给支个招啊?谢谢了!

网友:
这个得自己啄模

网友:
这机型改无刷怕是只能上尾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