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尾巴有点抖,正常么?

楼主(2012-12-14):
V2版本,原厂配置,没做任何改动。飞起来有时候尾巴有点抖,但是锁尾还是稳得跟一根棍一样,就是飞了半天尾巴的方向一丁点都没有改变,不知道这样正常不?

网友A:
怎么个抖法。左右还是上下。?有风的话。有点抖是正常的。。我那个Mcp x还金鱼尾呢。调了半天调不好。自从改了无刷后。问题不断。原厂配置的时候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抖法。左右还是上下。?有风的话。有点抖是正常的。。我那个Mcp x还金鱼尾呢。调了半天调不好。自从 ...

好像是上下抖,或者说是震动。

网友A:
要是偶尔抖一下。是正常的。要是不停的抖就要找原因了。飞机大炸过没啊?抖有很多原因的。主轴裂。横轴歪。拉杆裂。大齿扫。桨不平衡。还有轴承不顺滑等等。要是影响不是很大的话。就讲究着飞吧。。要是实在不爽。只有一一排查原因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偶尔抖一下。是正常的。要是不停的抖就要找原因了。飞机大炸过没啊?抖有很多原因的。主轴裂。横轴歪。 ...

不是每次都抖,而且似乎跟一开始自检有关,如果接上电池迅速放在地上不碰它就好点,否则要是没有迅速离手好像就有点抖。

网友A:
无副翼系统就是这样的。刚通电要放水平地上自检的。自检完毕才能飞(自检的时候不能去动它)。不然的话。飞起来会出问题的。你这点耐心总要有的吧。至少要等个3,5秒。我一般是先动下舵机。发现没问题才开始动油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系统就是这样的。刚通电要放水平地上自检的。自检完毕才能飞(自检的时候不能去动它)。不然的话。飞 ...

恩恩,受教了,以前没玩过无副翼,高级货啊,呵呵~~谢谢!

网友:
高手都 出来啊

网友:
纯白新手 学习中

网友:
正在扫盲中……

网友:
上下抖一般跟主轴旋翼组件有关,板凳说的很全了,先从拉杆排查,新机齿轮坏的可能性最低。

网友:
小机就是要放置水平自检测的!

网友:
正常,不要太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真不错

谢谢啦,呵呵~~昨天下午在公园拍的,其实拍了很多,这张算是综合比较好的,包括构图和光圈快门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