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玻璃升降器电机利用---DIY微型台锯====

楼主(2012-12-14):
废品站收几套汽车玻璃升降器总成,5元一套,很是便宜,就是一时想不出排上什么用场。前几天偶尔看到一个微型台锯的视频,很是精致,用的微型电机。于是就想到了玻璃升降器上面的电机,利用它搞个微型台锯不知如何?

由于升降器的电机和变速机构外壳是一体的,所以要想办法把无用的外壳去除,只保留电机部分。 于是先动用了往复锯把多余的外壳锯掉,再动用角磨机细磨修整,最后得到一个独立的电机。

此电机有个特点,轴很长,而且端部是直径10MM的圆柱,通过打磨正好可以和内径8MM的锯片接连杆匹配。

原貌:

内部结构:

挖出的电机:

搭配组合:

下一步就是采用“自转+角磨机”的方法把电机主轴端部磨细........

网友:
期待楼主的大作,早日出成品!

网友A:
这个电机可能不行的,用的时间长了轴就旷了,我用过一个类似的,不过那个壳是塑料的,你这个是铝的,长轴前面是个固定点,有润滑油的,把它去了不行的,试试你这个怎么样吧,我哪个电机是马步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可能不行的,用的时间长了轴就旷了,我用过一个类似的,不过那个壳是塑料的,你这个是铝的,长轴前 ...

你的是直接驱动的,还是经过减速? 感觉力度如何? 我目前担心的是直接驱动力量够不够。 只要能锯薄木片就可以了,就是图个小巧。

厚木头和铁棍有大家伙来对付。

至于哐的问题,还真没考虑到,不过用量不大,偶尔锯锯薄木片,暂且忽略。

网友:
好主意等过程和成品

网友:
坐等直播。字数补丁

网友:
电机收的真便宜。

网友:
操现在什么都是塑料的是。以前的东西 那窝抡都是金属的

网友:
操现在什么都是塑料的是

塑料的省成本坏的快啊!都不坏厂家不就黄了么!

网友:
我的跟你的一样,也是减速部分锯掉了。电机轴两端是固定的,锯掉了减速部分,只剩下一端固定了,开始用不旷,后来就旷了。

网友:
好主意等过程和成品!

楼主:
电机轴经过打磨处理,正好可以和锯片连杆匹配。

装上锯片,通电初步试试,机器运转非常安静,声音只能用微弱形容。

固定支架和台面还没来及做。

临时固定在台钳上进行初步测试。

一开始总担心动力不足,经过一番测试,性能远远超出预计:

锯片直径为50MM:

锯约15MM厚的普通木板,轻松自如,毫不费力:

8MM厚的竹片,很顺利,只是推力要适当大些:

锯塑料块和木条,很轻松:

3MM厚铝塑板,很轻松:

6MM亚克力板,很轻松:

不知什么木头棍子,很轻松:

铸铝活塞,很顺利,推力要大些:

电脑机箱挡板,能啃动,要用很大推力,因固定不牢,无法继续测试下去:

下一步打算做个支架和台面,或装到一个铁盒子里。

网友:
轴伸出长了。

网友:
我有还机个还没想干啥用尼

网友:
做攻丝机吧,这个力大得很

网友:
学习了,正好有一个丢在车库有空改造一番。

网友:
楼主那个带轴套的锯片杆是买回来的还是自己做的呢?

楼主:
淘宝买的,淘宝搜“直流电机连接杆”。

网友(2014-09-17):
今天我也到了一个  3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