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带锯改工作台了,但是歪了,求解决

楼主(2012-12-14):
终于改成台式的了,不用再垫着箱子干活了,但是发现了新问题,锯条在定位轮中间是斜的,锯路不是平行台面侧边的,还得我安装了一个木头的靠尺,确保锯的直,太痛苦了,谁有好方法呀?

网友:
锯个锯缝,,然后比对锯缝做靠山,,歪打正着,,,,,或者重新做台面

网友:
这个台做的漂亮啊.

网友:
依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做个导向轮的架子,把锯条的方向调过来,这样还可以锯更宽的料,可参考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3928

网友A:
手艺是真不错,但还是别在这种手持带锯上费功夫了,肯定能调直,但只要导轮卡一下,或者换根据条,精度就没了。

网友:
哈哈哈,有意思,自己做个导向机构,把原来的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是真不错,但还是别在这种手持带锯上费功夫了,肯定能调直,但只要导轮卡一下,或者换根据条,精度就没 ...

感觉是这样,原来机器配的那个0.6mm,厚一些的,就是正的,不过让我给崩断了,现在换的是0.5mm的,就是斜的了。
可是厚锯条真的感觉不好使。

你说的导轮卡一下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这样,原来机器配的那个0.6mm,厚一些的,就是正的,不过让我给崩断了,现在换的是0.5mm的,就是斜 ...

因为切割平台,和下导轮距离太近,切下来的碎屑就会卷进导轮,卡一下导轮就偏了,什么精度都要重新来。

楼主:
是的,我清理机器的时候发现导轮那里的碎屑了,但是没想到会造成的影响。要好好考虑一下,谢谢

网友:
手艺是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