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发现现在450的碳板全是碳纤加玻纤不是全碳????

楼主(2012-12-14):
没发现以前的飞越碳板侧面看是全黑的,现在是两边全黑,中间黑白相间。而看以前买的是全黑的。冰人的碳件是全黑的。
亚托的也有以白色的只是没飞跃那么多,难道碳纤维真的有白色的。还是连亚拓也靠不住?
去3dx看了大飞机没发现有白色的碳纤维。
亚拓

飞越

飞越以前

冰人尾垂

网友:
呵呵~!现在航模降价,不偷工减料,怎么赚钱,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回家 马上检查下 自己新到的尾垂

网友:
小心飞越迷 喷死你

网友:
呵呵,貌似新材料,新工艺吧?

网友:
还有这事?要是玻纤标成碳纤维,一定要给个差评!

网友A:
白色碳纤貌似是有。。但不多。。价格也和黑的一样死贵
飞越的一直是玻碳混合的,成本低。。冰人的全碳纤,价格高~加之产量没飞越那么大。。自己开发研究,所以售价也就上去了
YT的玻碳没飞越的那么厉害。。

网友B:
亚拓450PRO SPORT都是全碳的,现在新款SPORT V2是波碳的,侧板比老款软很多,市面上面便宜的机身全部是波碳的,非耐的500EVO侧板也是波碳,而且非常厚 非常重
冰人的侧板是全碳的

大家淘宝搜索下全碳板价格就知道了,按照机身规格计算下价格就明白了,只要机身面积比全碳板便宜的都是波碳做的,波碳又重又软

波碳板与全碳板区别看侧板边缘,中间有白色不分层次的就是波碳板,全碳板边缘是全黑色,仔细看能分清楚层次,几层碳纤能数出来

如果自己买全碳板做,割一小块,用火烧,把上面胶水烧掉,剩下的就是碳纤,里面几层就清楚了,如果里面有波纤就会全部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拓450PRO SPORT都是全碳的,现在新款SPORT V2是波碳的,侧板比老款软很多,市面上面便宜的机身全部是波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碳纤貌似是有。。但不多。。价格也和黑的一样死贵
飞越的一直是玻碳混合的,成本低。。冰人的全碳纤, ...

飞越以前的好像也是全碳,我的侧板是全黑的,以前买的9g舵机转换板也是全碳的、然道我买到假的飞越配件了,运气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450PRO SPORT都是全碳的,现在新款SPORT V2是波碳的,侧板比老款软很多,市面上面便宜的机身全部是波碳 ...

看来亚拓也靠不住了,连看的见的碳板都这样偷工减料。那金属的原料会不会用更加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拓450PRO SPORT都是全碳的,现在新款SPORT V2是波碳的,侧板比老款软很多,市面上面便宜的机身全部是波碳 ...

我就奇怪怎么现在的侧板软了

网友:
要全碳的側板,買HIROBO或雷虎吧。。。

网友:
LOGO700也是波碳的,看下侧板边缘就明白了

因为自己买全碳板做过侧板,一般看机子直接注意侧板的边缘,波碳的一眼看出来了,全碳板价格是非常高的,现在好多都是用波碳板做了,成本低,不懂的人看表面也是3K碳纤的

网友:
总不至于加了凯夫拉纤维吧~

网友:
他娘的,这年头谁也靠不住

网友:
谁也靠不住

网友:
哎 还是那句话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回去检查下我的JJ看看,NND这么不靠谱

网友:
说白了,还是价格问题。

网友C:
现在有几个是真碳纤的,特别是山寨机,我擦,那侧板特软,用小刀一挖一个洞

网友:
450T机身,确确实实是全碳的。切边一流黑。

网友:
都是玻碳板 就算是黑色的 你用锉刀磨一下 就漏出来白色粉末和纹路了。
其实看纹路就能看出来 纯碳纤大部分都是单编制的 也就是 平行线 全编制的碳板更贵。。。
楼主第一个张图 算是含碳纤比较多的
现在就算亚拓也不是纯碳板

网友:
翻出我的飞越机看了下,全黑,赚到了啊

网友D:
黑只不过代表颜色 上锉刀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拓450PRO SPORT都是全碳的,现在新款SPORT V2是波碳的,侧板比老款软很多,市面上面便宜的机身全部是波碳 ...

这位模友研究得比较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只不过代表颜色 上锉刀试试吧

我锉刀试了一下冰人的尾垂,里面还是全黑

网友:
鄙视一下

网友E:
还有这等事情?!赶紧看看,我的一年半的飞越pro。分别在侧板、尾撑锉刀伺候,黑色粉末,没发现有夹层。锉之前和之后比较没区别,但怎么看都像是两片粘在一起的,眼睛有点花,没放大镜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等事情?!赶紧看看,我的一年半的飞越pro。分别在侧板、尾撑锉刀伺候,黑色粉末,没发现有夹层。锉之 ...

对,以前的是全碳的我的也是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