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800 WKM Z15 OSD 图传分开供电

楼主(2012-12-14):
我想大家讨论下.对以下设备的电源分开供电.
大家提提意见:有什么想法.或你们现在的供电方式怎样的
我想对设备供电是这样的.

S800单独供电 6s
WKM单独供电 3s
Z15+图传+IOSD单独供电 3s
共用三块电池.
不知道这样的方案怎样.大家看看

网友A:
你这种独立供电只会徒增加飞机的重量,除图传外完全没有必要独立,由于GCU供电模块设计功力过小,很多启动时出现无法启动的情况,建议图传独立供电,这样也可以保证图传的功力,其他完全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独立供电只会徒增加飞机的重量,除图传外完全没有必要独立,由于GCU供电模块设计功力过小,很多启动时 ...

正解,我已经这样做了!

网友:
图传独立出来就行了。

网友:
我认为,Z15、5.8、 iOSD可以一起分出来用3S,S00和WKM一起用6S。iOSD和Z15的耗电问题,还是需要一个科学的评测,我实际飞的话,感觉会使动力电降压过快。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独立供电只会徒增加飞机的重量,除图传外完全没有必要独立,由于GCU供电模块设计功力过小,很多启动时 ...

GCU只给Z15供电,图传本来就是由iOSD供电的,设备电一起供就可以了

网友:
双图传的,不走主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GCU只给Z15供电,图传本来就是由iOSD供电的,设备电一起供就可以了

正解!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用iOSD,我的设备全部没有用大疆的osd,再说如果用超过1W的图传,IOSD的供电模块也不一定足够,我量过用1W的时候图传的电压只有11.4V,所以我觉得除了图传外其他设备没有必要用到独立供电。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就图传用3S.其他的公用一块6S

网友:
哦,我是说的楼主的情况,他用iOSD的话,图传就用iOSD供就可以
而且他想只给图传独立供电恐怕还挺麻烦,恐怕得改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