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王请进,谢谢!

楼主(2012-12-14):
DS410M舵机有些抖,无聊焊开想看看舵机里面有些什么。

结果拆开再装上机,打控舵机不转了,最后发现可能在拆焊的时候撬掉了2个小小原件:

请教舵机王红色箭头所指的是2个什么参数的零件,跟舵机不转是有关系的吧?
谢谢!

网友:
路过帮顶,话说楼主焊工得练练

网友:
一直不敢瞎焊,楼主威猛

网友:
LZ  果然威猛   要不把另外的舵机拆开看下 就知道了

网友:
目测这个舵机不是楼主了,焊盘都弄坏了

网友:
目测这个舵机不是楼主能修了,焊盘都弄坏了

网友:
2个陶瓷电容,没关系的,估计其他的有坏

网友:
电位器的焊盘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