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侧板螺丝有必要加垫片么

楼主(2012-12-14):
见以前的那些油直侧板都加有垫片,现在的大小电直都没有侧板垫片了,请问有必要加么

网友:
有,经常修机的俺,侧板都让俺拧出坑来了。

网友:
偶的450 和500 都加 看高手都加就加了 冰人还挺贵的^_^

网友:
几毛钱一个,加了好点

网友:
从机械角度考虑,纯粹为力好看,完全无用。

网友:
1.  增加受力面积     2.  好看    3.  骚  4.  牛叉  5............

网友:
1.  增加受力面积   2. 保护紧固面   3.  好看    4.  骚   5.  牛叉  6. 麻辣烫........

网友:
想骚点的话就加吧

网友:
保护侧板用的,多修几次螺帽会压坏碳纤侧板

网友A:
喜欢就用,不喜欢也没关系。

网友:
加了冰人的骚红垫片...其实唯一的原因是好看...

网友B:
我开始也是认为只是好看,后来发现我的侧板螺丝经常拆卸的地方碳板被啃了个坑,最后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也是认为只是好看,后来发现我的侧板螺丝经常拆卸的地方碳板被啃了个坑,最后透了。

   可以选择在容易反复拆卸的部位用上垫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择在容易反复拆卸的部位用上垫圈!

是的,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比方说尾管座那里。嘿嘿

网友A(2013-01-31):
加普通垫片就可以了,骚垫片忒贵了

网友:
侧板 有没有人算过  一共多少个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