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YT250DFC和泰世X2如何抉择?

楼主(2012-12-14):
目前在飞450   想搞架小机耍耍   目前看中YT250和泰世X2   价钱看上去都差不多    请问哪款更好?   貌似泰世精度更高?  求解释

网友A:
我买了亚拓DFC,除了亚拓坑爹的塑料底板,别的都很不错~

尾双推很顺滑。

底板可以买飞越的金属的替换掉。

我原来也想买X2,后来看看大桨和配件的价格就入了亚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亚拓DFC,除了亚拓坑爹的塑料底板,别的都很不错~

尾双推很顺滑。

是吗  250DFC?   X2的配件好像很难找啊   就入250吧   你在哪家店入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吗  250DFC?   X2的配件好像很难找啊   就入250吧   你在哪家店入的呢?

淘宝搜“亚拓 250 dfc” 一大堆,呵呵

DFC这种结构用到小鸡上相当不错,安全,亚拓带的电装除了3GX外别的也足够用了,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亚拓 250 dfc” 一大堆,呵呵

DFC这种结构用到小鸡上相当不错,安全,亚拓带的电装除了3GX外别 ...

好的  呵呵

网友:
3GX 升级3.0了,很好用的,试试就知道,不会比MB差的

网友C:
有450就别折腾250了。。。买部大机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450就别折腾250了。。。买部大机更爽。。

我感觉450都大了  特危险   入了小鸡450就观赏吧

网友:
我买了亚拓250DFC

网友(2013-02-26):
大机更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