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凤凰和G5,但不知怎样开始??

楼主(2012-12-14):
买了套“12合1”的
模拟器
,安装了其中的凤凰4.0和G5,装好之后连接华科尔的DEVO 8S 控,按照提示进行了设置,选好场地和机子,从画面可以看到,打副翼、螺距、升降、方向等动作都正常,但就是油门没反应!机子动不了(找不到那个“开始”的开关或按钮)!求指教!!!

网友A:
油门通道没映射吧 仔细检查下 通道配置

网友B:
我想你说的是G5吧,先把通道映射对了,进模拟,正常情况下油门应该是有反应的。如果木有,就换一架鸡鸡试试。炸机后一般会发现不能让鸡鸡重新起飞,按神马空格键、X键都不管用,还是换架鸡鸡,就OK了。
凤凰肯定不会有这种情况滴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解决了!正是油门通道还没映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