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在线等。新到的LAMA 副翼和升降出问题了 弄了一下午 ...
SOS 在线等。新到的LAMA 副翼和升降出问题了 弄了一下午都没搞好 求高人帮助

楼主(2012-12-14):
SOS 在线等。新到的大AMA 副翼和升降出问题了 弄了一下午都没搞好 求高人帮助
没卖控 用的 自己的天7飞的 油门 尾巴 都正常 就是副翼和升降出了问题。只要一动副翼或者升降 机器就失控一样的 乱动。到底哪里没弄好啊 求帮助呢

网友A:
有不带控的大lama?发个tb链接吧。有问题最好上图看看

网友B:
如果LAMA上自带有混控功能的,建议天7上设置成固定翼模式. 以前我的LAMA V3就是这问题 你试试吧!!

网友C:
应该控里还是设置直机模式,但是好像需要把控里的混控功能关闭,因为三合一里面就有混控功能,完全靠它自己的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