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铣床夹头如何敲下来?

楼主(2012-12-14):
两个夹头。
一个是套筒。上面被丝杠拉着。我现在是卸一点螺纹,然后捶打上面的丝杠头。

第二个是er夹头。

这个我每次是用改锥,勾住那个凹槽,往下敲。

总感觉这样都不好,谁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我是用木槌转着砸

网友:
额,er夹头左手拿好螺母,右手用力按图中L那条边就出来了,不行转下螺母

网友A:
夹头是靠螺母拉出来的,说明你的螺母用法不对,注意螺母内部有个偏心的边

网友B:
你用这个方法多久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这个方法多久了啊?

一直都是这样。总觉得很困难。也不知道如何正确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头是靠螺母拉出来的,说明你的螺母用法不对,注意螺母内部有个偏心的边

知道了。你这个方法是对的。

ps:问问er柄,如何从MT3主轴上拆下来.
我现在是松主轴提竿,然后敲打螺杆。

这样对吗?

楼主:
我错误在以前是,先把夹头装上,再上螺母。

应该是夹头放在螺母里面,再去扭螺纹。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 还真是个问题了,我看大家回复的都是用螺母带出来,我有个小潘的20v 铣,我仔细看了下那个螺母  没有那个偏心的边  夹头是被螺母紧紧压在里边的   感觉螺母不可能把夹头带出来  每次换夹头都费劲了  用木槌慢慢把夹头敲下来   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呢  还是就这样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错误在以前是,先把夹头装上,再上螺母。

应该是夹头放在螺母里面,再去扭螺纹。

哦哦哦    还真是啊    要不是这个贴   错误的方法要用一辈子   哈哈    感谢你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