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2-12-14):
直机前挂三轴云台调试完毕,无果冻,无震动。起飞也很稳,但是3-4级风一吹,云台就会有晃动。(并非震动)只是正常晃动。这个很头疼,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A:
飞控会有自动增稳功能呀?!或者个云台装个独立的陀螺仪。

网友:
找个合适的天气。湍流和紊流不可控。最佳解决方案。

网友B:
LZ是什么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会有自动增稳功能呀?!或者个云台装个独立的陀螺仪。

飞控也就一个Z轴吧,其他的要用增稳的话,副控就没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什么云台?

博弈三轴!3000多的那款!

网友B:
风吹尾摆,头架就会抖动。

网友:
晃可能是空气阻尼或者减震胶柱引起的吧

网友C:
加强连接位置的减震胶、减震柱的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吹尾摆,头架就会抖动。

尾巴锁尾很好,目视一点都不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强连接位置的减震胶、减震柱的刚性。

怎样加强?,硬连接的话就没有减震效果了!

楼主:
曾经问过一个业内朋友,他跟我说这样一句话:这个是世界难题。

网友D: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除非用个透明外壳包起来。在警用无人机上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