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00W 电路丝 从中间剪断.

楼主(2012-12-14):
1000W 电路丝 从中间剪断,其中一根现在是多少W?是500W?还是1000W?还是2000W? 用调压器把电压调到110V-130V左右.谢谢各位帮忙给算下,什么公式,什么原理.不懂.俺对电 一点也不懂.直接告诉俺其中一根现在是多少W就 行了..谢谢 谢谢

网友:
如果220v电压时是1000w,那么一半炉丝在110v时,应该是500w.

网友:
原来1000w电炉丝额定电压220v的话  半截接到110v是500w    串联个电流表   电流乘所调电压为实际功率

网友:
P=UI       P=I2R     P=U2/R      用调压器把电压调到110V    剪断的一半应该是500w

网友:
我猜是2000吧?

网友:
你是高手。这样的问题我想都想不到。

结果是500w       1000w/220v=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A
                         500w/110v=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45 A

网友:
哈哈,真好玩,想起高中的物理了。I*I*R=功率。变短一半,就是r/2,此时的电流为原来的2倍。I*I就是原来的4倍,最后就是2倍的功率。电压如果是一半,那I就没变,功率是原来的一半。

网友:
剪的一半接220v的话是2000W  接110V时是500W。

网友:
瞎说的:1、电压不变,电阻减一半;电流增一倍;功率2000W。
2、电压减一半,电阻减一半,电流不变,功率500W。

网友:
因为是纯电阻的,根据功率等于电压的平方乘以电阻,220V功率为1000W的话电阻为48.4,一半就是24.2,然后再根据公式算,接110V的话就是500W

楼主:
再次 谢谢 楼上的 各位 朋友 .看回复,俺感觉 500W 好象是 对的 ..谢谢

网友:
纯电阻电路W=U*I

网友A:
物理跟体育老师学的。。。。

一剪二,电阻减半,电流加倍(电压不变条件220V时)。P=I^2*R  所以是4000W。
假设现在电压减一半,P=U*I 所以是200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物理跟体育老师学的。。。。

一剪二,电阻减半,电流加倍(电压不变条件220V时)。P=I^2*R  所以是4 ...

你的R减半呢?没见你减啊。
220V 剪断一半之后是2000  两根并联才是4000

网友:
W=U*I=U*(U/R)~~~~~~~~~~500w~~~~当年物理全校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