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的夹头偏心,想换一个,怎么卸下来!

楼主(2012-12-14):
新淘的老台钻使用中发现夹住钻头后,钻头摆的厉害,估计是夹头不行了,想换一个,怎么卸下来?再有,怎么能确定钻夹头是B16的还是B18的,是怎么测量的?还有以后想用铣刀硒东西应该换一个什么样的钻夹头好?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老台钻压下主轴应该能看到轴上有孔的

网友:
从夹头后面往下砸,B16夹头最大能夹13的钻头,B18最大能夹16的钻头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e5e019d576a20029bd642d6d.html
度娘上有数字,用卡尺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最简单就是夹个开孔器或飞机钻之类的大钻头,低速在木头上开洞,几下就把夹头别下来了。后来出的台钻有退夹头的螺母,垫个开口扳手,一松螺母夹头就顶下来了,比较方便。拉马也行,夹头是通孔的。

楼主:
第一种方法使用过,但就是为了开孔,夹头没下来过。第二种方法钻夹头上方的确有螺纹,但是没有母,不知道为什么?第三种方法也试过,可能是拉马太小把夹头的外皮给拉下来了,也没下来。可能是老台钻时间久了,里面都锈住了,等我试试用火烧的办法,看看行不行。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主轴怎么换轴承,轴承两端有两个盖子,打开后用敲击的办法吗?是不是从上往下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e5e019d576a20029bd642d6d.html
度娘上有数字,用卡尺量一下就知道了。

嗯,还是度娘好

网友:
首先你要用夹头钥匙把夹头舌头开到最大,你会在张开的洞里发现一个十字螺钉,把它拧下来,然后找一个开口扳手把红圈那个地方卡住,然后使劲拧夹头,很容易的。如果锈了要先除锈

网友B:
哦,对了,十字螺钉拧下来之后,拧夹头的时候要反着拧,因为红圈下面的螺纹应该是反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对了,十字螺钉拧下来之后,拧夹头的时候要反着拧,因为红圈下面的螺纹应该是反丝

如果是螺纹的接杆,那螺纹应该是正牙,不是反丝,我以前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螺纹的接杆,那螺纹应该是正牙,不是反丝,我以前车过。

这就不是很清楚了,我说的方法只是拆夹头的一种,只是我觉得你这个台钻应该适合这种方法

网友:
应该是正牙

网友:
钻的样子和我那个差不多

网友(2014-03-30):
螺纹的钻卡是正扣,但钻卡里面轴头的那个螺丝却是反扣的。我拆过,开始以为是正扣,差点拧断。

网友:
不一定是钻夹头的问题,也可能是主轴变形了

网友:
有拉马还拆不下?把嘴张大先,找跟棍,肯定要比16个的钻头小,塞到嘴巴里,最后用拉马顶那根棍才行。

网友(2019-02-27):
用手锤的沿夹头周边敲击如果不行加热后再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