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Z 求助

楼主(2012-12-14):
ULTRA-Z 这款后掠翼装涵道如何?小弟以前玩过前掠翼的,涵道和尾推都玩过,好飞也稳,现在想玩个后掠翼的装涵道,今天听别人说后掠翼的非常不稳,很难操控,飞过这款的同学给点意见,真的有那么难飞吗?

网友:
这个三角翼好飞!

网友A:
后掠翼的那款  一定要推比大才好飞
你吧飞机放在地面上 可以垂直发射起飞那就没有问题了
推力不大就不好飞!

网友:
好飞啊。。后掠翼的一样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掠翼的那款  一定要推比大才好飞
你吧飞机放在地面上 可以垂直发射起飞那就没有问题了
推力不大就不好 ...

貌似都差不多

楼主:
  小弟准备用黑旋风64MM涵道4800KV,3S2200 40C电池这个配置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准备用黑旋风64MM涵道4800KV,3S2200 40C电池这个配置行不行?

最低也要黑旋风了!你可以装双50mm涵道 那样的话跑竞速还是很不错的!之前有个朋友装了3个涵道在上面  2个50的 1个64的!那速度破200km\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低也要黑旋风了!你可以装双50mm涵道 那样的话跑竞速还是很不错的!之前有个朋友装了3个涵道在上面  2个 ...

不是吧,还真有装了3个涵道的哇?
强烈要求上视频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