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用过MACH3这个功能???(已OK)

楼主(2012-12-14):
        在坛里看到高人发的"使用补偿修正方法解决Z轴零平面不平问题"前几天看见,刚好准备自己也用做的机子雕块板子,可是下来安装后, 在这Z轴校零框里输不进数字,比如输入X后点其他项(如Y后x里的数字就自动变为零了),或者就算只输一项,去点Z校零按键前面输入的数字也自动为零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盼解答。谢谢。。。。。
  (我是将下 载里面的附件1里的1024cn.set直接放在安装目录下,page1.jpg文件放在安装目录下的Mach3\Bitmaps\MillBitmaps里。。ZOFix.exe也直接放在安装目录下。是不是这样安装的。如不对望楼主指点下)
不知道怎么用,联系发帖的朋友,一直也联系不到,所以就发帖来向坛里哪位用过的给指点下,谢谢

点Z校零,JJ只有Z轴有动作 X Y无动作,坐标窗口Z也跟作Z轴移动在变化

楼主:
   有没有用过的朋友呀?有的讲下

网友A:
你的MACH3带对刀的呀?能给一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ACH3带对刀的呀?能给一份吗?

      坛里有的,你搜下,找到了把它下下来,导入就可以用了,如实在找不到我传你。

网友B:
有办法的。在主轴上通弱电,另一端通在金属工件上,用金属探针往下戳。戳戳戳,找平,可以非常精确。

网友C:
输入数值后要按回车确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办法的。在主轴上通弱电,另一端通在金属工件上,用金属探针往下戳。戳戳戳,找平,可以非常精确。

    朋友你这个办法还要用什么其他软件配合使用吗?能否说详细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数值后要按回车确定呀

     就是一按回车键前面的输入就变零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版本不对,都装了几个版本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里有的,你搜下,找到了把它下下来,导入就可以用了,如实在找不到我传你。

我下的是林大夫版的,改版文件,改过了,有对刀的界面正常了,别的界面就只剩下字了,图形界面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下的是林大夫版的,改版文件,改过了,有对刀的界面正常了,别的界面就只剩下字了,图形界面不见了

   什么“有对刀的界面正常了。别的界面就只剩下字了,图形界面不见了”没明白???裁图看看

楼主:
     按他们说的步骤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用他们那个对刀,导入过很多版本都没感觉有问题呀???

网友:
刚打开软件的时候
切换到手动界面

刚开软件的时候

刚开软件的时候

网友:
没搞明白怎么上图,凑合着看吧

网友:
最后切换回开始画面时,界面上还是有些空白。
软件用的是2.63,,买接口板时,问老板讨来的。
对刀界面是林大夫的。

最后再切换回开始画面

最后再切换回开始画面

网友: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呀?

网友:
顺便偷学哈

楼主:
    你可能是没装好。按步骤重新装看,应该可以的

网友:
LZ我今天打开March3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纠缠了这么久了,一有空就在弄它。今天算把它搞定,原来是键盘输入的问题。哎,害的我忙乎这么久了,发个帖做个了结吧。也顺便用X机器提供的代码,雕了块NE555红外线测速探头的PCB板。由于手里没有0.3的铣刀,只有一个断了的0.3的钻咀。外好像出来少了一个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没检查到底漏钻这个孔出在什么地方。不管他就当实验,所以做出来的板铜飞边较大。管他丑否也传上了。
   在此感谢前面提到的两位大师提供的资料,让我们这里的DIY玩家不断地改良自己的玩物。。。。。

    手机照的效果特差

网友(2013-08-18):
你好,能不能加我好友,想问你要个对刀确定平面的ZOFix.exe文件,还有对刀界面,1024文件,帖子里只有源代码,不知道怎么用,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纠缠了这么久了,一有空就在弄它。今天算把它搞定,原来是键盘输入的问题。哎,害的我忙乎这么久了,发个 ...

楼主能不能详细说说校零界面是怎么弄出来的,我下了对刀界面和帖子里的附件,把1024和界面按你说的装好了,可是校零界面始终没有,只有对刀界面 。不知道是版本不对还是安装问题,麻烦楼主帮忙看看,另外问问对刀及校零代码如何贴到相应按钮的VB代码中。实在是被这个问题卡住了,拜托兄弟给指点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