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明灯

楼主(2012-12-14):
本人想入一台15或40级的经济油机请教各路英雄指点,空机和发动机和电子设备和遥控器选什么好?是不是一定要轻木质?要有质量底线。可以的话写个配置。兄弟们帮帮忙。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小金星之类的上单翼,发动机用三叶,遥控其FUTABA、JR、天地飞、华科尔,6通道以上,2.4G的。新手别玩15的发动机,不好调,至少21的。

楼主:
谢谢你,遥控器用KDS-K7S||keyi1吗?,陀机应该用什么底线的?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金星之类的上单翼,发动机用三叶,遥控其FUTABA、JR、天地飞、华科尔,6通道以上,2.4G的。新手别玩15的发 ...

谢谢你,遥控器用KDS-K7S||keyi1吗?,陀机应该用什么底线的?具体型号

网友A:
没用过固郎的遥控器,不知道质量咋样。
FUTABA、JR、天地飞、华科尔都是自己研发生产遥控器的。FUTABA、JR都是日本的,性能稳定,价格较高;后面2个是国产的,天地飞没用过,但口碑和售后比较好;华科尔最近用了一下,感觉质量也不错。
如果飞15级的,可配三叶21发动机,辉盛9g舵机(稳当点的话可以用金属齿的)。
如果40级的,可配三叶46发动机,FUTABA 3003标准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固郎的遥控器,不知道质量咋样。
FUTABA、JR、天地飞、华科尔都是自己研发生产遥控器的。FUTABA、JR ...

现在可算有点了解了。算下成本比油直的便宜好多啊。

楼主(2013-01-14):
大哥想你推荐一下,(1)京商50级FW190像真机。(2)雷虎50级P-51野马像真机。(3)雷虎60级塞斯纳177像真机(贴纸版)。(雷虎的雷迪40级练习机MK(ABS材质),,,配三爷的46发动机的话这4款机飞飞航线的性价比哪款好,哪款的配件好找而且便宜.你先前推荐的小金星40级的也要400米,空机价格跟这4款机差不多。

网友:
有没有投资额度限制?
40教练机 46发动机 FU 4VF或类似的 视经济状况购买品牌和其余地勤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