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15级发动机的怠速螺丝和低速混合比螺丝怎么调?

楼主(2012-12-14):
发动机时,发动机架太软,震动厉害,3分钟不到怠速螺丝和低速混合比螺丝都掉了,现在不知道初始位置是多少了?请教下怎么调呢?

网友:
这样技术性的问题只有老一辈魔友知道,原来5irc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技术贴可以找找看,油机很少有人玩了,懂的人也越来越少

网友:
低速混合比螺丝=副油针?

网友:
这做工。。。不敢恭维

楼主:
油机我也是刚玩,油的有油的优点,比如说声音真好听,飞行时间也更长一点。
不过这玩艺太脏,还麻烦

自已装上去慢慢调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