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前辈cjm不换挂论可以车那些螺纹

楼主(2012-12-14):
请教有这款机的前辈们!cjm250在通过手柄扳动最多可以车哪些规格的螺纹?????最好上个图,小弟我参考参考、、谢谢了
看来看去想上这款了

网友A:
我压根就还没有用cjm250车出过螺纹。没有那一回能用的,都是套丝的。

网友B:
常用几种不用换,特殊的还是要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压根就还没有用cjm250车出过螺纹。没有那一回能用的,都是套丝的。

不会吧!??????????
这回答真让我不淡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几种不用换,特殊的还是要换的

比如说     哪些是长用的呢!!!!

网友C:
0.25-3mm基本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5-3mm基本都可以

谢谢指点

网友D:
只能到2•5 ,3mm以上要换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到2•5 ,3mm以上要换挂轮

非常感谢前辈的回复

网友E:
还没车过螺纹

网友:
还没床呢,所以也帮不了你,就帮你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