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择3s电池专门为IOSD和图传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2-12-15):
大家好,我看了很多大家的帖子,说要给IOSD和图传专门供电,我也有此想法,但是我想选择3s的最小毫安数的电池放在大8轴上,够飞3组电量的时间就可以了。买太大的电池专门供IOSD和图传,没必要,个人认为!所以请教大家,估计要多少毫安的3s电池就能支撑飞行累计时长为40分钟的飞行时间?1500mah?2000mah?3000mah?谢谢大家告诉我最佳搭配!!!

楼主:
是的是的!我的问题最小用多少毫安就行了?比如如果我用100毫安,大8轴还在飞,图传就没有电了。。。。所以我想求教的就是最小值~~~

网友:
实测一下电流不就算出来了嘛……

网友:
完全没必要采用单独供电,在陶宝上买一只纹波小一点的!小型轻量的稳压电源给图传单独供电就行了(几元就够了)

网友A:
3S 2200毫安接1.2图传,至少可以飞十个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2200毫安接1.2图传,至少可以飞十个起落

谢谢你了!准备买个更小的1200mah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我单独供电给1个图传和一个小摄像头用的是3S2200的,50分钟应该没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