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个电机和芯片

楼主(2012-12-15):
问下这个电机的型号有没有人知道参数呢,是步进电机吗

下面是电路板,我想知道这上面都是森马芯片,能利用不,能刷不?值钱不?

反面

网友A:
你自己上网查查不就好了么

网友B:
应该不值钱,最多2USD 。。。
应该不能刷。你没有编码器,是刷不了的。。另外芯片可能已经锁死过了。。。必进一般这种独立的控制器。都是有自己的产权保护的。。

网友C:
电机是步进电机,
BGA的IC是usb 2.0 Camera Controller.
SSOP的是CCD驱动.

网友D:
云台用的。,

网友:
BGA的IC是usb 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上网查查不就好了么

网上搜了型号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值钱,最多2USD 。。。
应该不能刷。你没有编码器,是刷不了的。。另外芯片可能已经锁死过了。。。必 ...

哦  想知道哪个芯片控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用的。,

一款自动跟踪摄像头的  想知道哪个芯片控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步进电机,
BGA的IC是usb 2.0 Camera Controller.
SSOP的是CCD驱动.

谢谢 是bga这个 芯片控制电机吗

网友B:
步进电机不需要专门的IC。。一般都是软件+ 外部电路就行。 软件很容易的。。。

楼主想干嘛。。如果只是要控制步进。。用一般的 8bit Microcontroller 就行了、、外部电路很简单的。。。

如果材料不好弄的话。直接买个单片机 学习用的 步进的控制电路就行了。。应该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是bga这个 芯片控制电机吗

BGA 应该是图像处理用的。。估计里面有步进的控制软件。。。
因为步进的控制很简单。。一般不需要单独的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不需要专门的IC。。一般都是软件+ 外部电路就行。 软件很容易的。。。

楼主想干嘛。。如果只是要 ...

谢谢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不需要专门的IC。。一般都是软件+ 外部电路就行。 软件很容易的。。。

楼主想干嘛。。如果只是要 ...

能不能给画个简单的外部电路呢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