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有没有哪位玩英国底盘的前辈帮帮忙

楼主(2012-12-15):
前辈,新人入坑。由于找不到威驰声组,暂时用恒龙代替。发现大多数功能正常,就是开炮
电机
工作不正常。炮管能回坐,但就是不能自动伸出来,要到下次开炮才能伸出。用表量电压,1.5v。同时限位开关上有根线与天线相连,不解。同时限位开关不起作用,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
先谢谢各位老大了

网友A:
你有几个恒龙坦克,如果有两个话替换部件看下问题,没有玩过恒龙的伸缩炮,建议还是换掉声组这样玩起来感觉都不一样,坦克投资不大的比车节约钱多了。如果伸缩炮波箱正常话看看原装接线你动了哪里没有,再不行就找买块恒龙那个主板几十块钱试试,既然能够伸缩波箱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他用得英国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