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s 和 dx8 那个更适合fpv

楼主(2012-12-15):
问你一个问题,就是FPV远航要使用的遥控器
我知道远航一定要加地面站的
那么加了地面站对遥控器还有什么要求吗?
在加了地面站以后使用好的遥控器和差的一点的遥控器有什么利弊
比如在天九和dx8那个更好呢

网友A:
远距离不加功放都是浮云。。。

网友:
DX8遥控器里面接收AR8000接收机,有卫星!性价比高,况且现在还用接收机,过短时间活动就结束了

网友B:
天九,可换高频头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九,可换高频头那款

嗯,,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距离不加功放都是浮云。。。

加了功放是不是就对要遥控器没有那么搞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九,可换高频头那款

模友,能不能请你帮我分析一下天九 的优势。。。。。dx18的优势。。     dx18贵了那么多。。他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优势。。。

网友:
呵呵呵  fpv小时小心点好

网友:
新款的天九换不了高频头了 天八还不错

网友:
dx8吧。。字数阿。。

网友C:
如果是要加2.4g 2w功放 肯定是 futaba jr的遥控器和接收机 稳定好,距离远

如果是要改433系统,所有遥控器都一样距离,因为只需要遥控器输出模拟信号。因此天地飞9 性价比高,飞普通飞机2.4g系统 飞fpv 433系统

网友(2014-02-07):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要加2.4g 2w功放 肯定是 futaba jr的遥控器和接收机 稳定好,距离远

如果是要改433系统,所有遥控 ...

天9内置高频头的怎么接切糕433,要拆控焊线吗

网友D:
柴火也疯狂发表于2014-02-07 03:22:15

天9内置高频头的怎么接切糕433,要拆控焊线吗
用转发模式

网友:
你所谓要飞远  也没说要多远!   本人一直用天9     你如果不用地面站   建议加功放   如果条件好  有笔记本有钱的话  还是上地面站吧   飞着就是爽  想自己飞自己飞    不想自己飞  让电脑飞!   上了地面站就是山寨版无人机了   不过会有那么一点点延迟  一般感觉不太明显!      如果不想有延迟  那就加功放,不过用不了地面站哦!    本人没米  一直裸天9在飞     操作过过几次朋友地面站   感觉除了飞的远   其它和我的一样!
                                                                                                    悠悠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转发模式

怎么转发,打算换控,纠结天8还是天9,担心天9二代不好加433,能不能说明白点,谢谢

网友:
用天8x把可以换高频头,不过我看到TB还有天9一代卖,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