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再次入模,电调供不上电?
浮云、浮云、

楼主(2012-12-15):
如题

网友:
当失控时,船遥控不了(废话!)
当接收到信号时,舵机能转动,电机貌似没通电,反正就是电机没转,船里没进水。就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A:
电调通电电机应该会叫吧,如果不叫可能是坏了,电调可能坏了

网友B:
换个新接收机试试,不行的话再检查电调

网友C:
遇到同样问题,电调做过防水了,跑到一半停了,检查:通电有叫声,做电调设置,还是不行,偶尔会动一下,唉,多半是废了。

网友D(2013-01-19):
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