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 5850mah 3S1P 15C的二块电池可以吗

楼主(2012-12-15):
我有AKE 5850mah 3S1P 15C的二块
电池
,想把二块电池串联起来.组成6S1P.但是是不是15C太小了.大家给点意见.
这组电池以前飞WKM四轴的.

楼主:
忘了说明了:我有AKE 5850mah 3S1P 15C的二块电池,想把二块电池串联起来.组成6S1P.但是是不是S800用15C太小了.大家给点意见.
这组电池以前飞WKM四轴的.
用在S800上

网友A:
貌似电流小了点,再说了用5800的电池飞S800,也飞不了多长时间啊

楼主:
是的.5850容量太小.但是放着有点浪费了.所有......

楼主:
用15c飞有什么问题?

楼主:
用15C飞得时候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我用turnigy nano 5000 35c的电池串起来,只能飞3-4分钟

楼主:
那用15C对飞行有影响吗.谢谢大家

网友C:
没有影响,S800 需求并不高

网友D:
能飞,但可能加油猛了容易掉电压飞的时间肯定也比高C 数的低,但可以用,别大油门急油门在低空转转就可以。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E:
串联比并联隐患多

网友F:
容量和倍率小,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联比并联隐患多
求教以下.为什么串联比并联隐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