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凤凰模拟器如何设置用电脑键盘作为熄火开关?

楼主(2012-12-15):
帮朋友装凤凰模拟器,用的是四通的遥控器.控上面没有熄灭开关.如何设置用电脑键盘作为熄火开关呢?

网友A:
控制通道设置,编辑配置文件时,右上有个“详细信息”
是更详细的通道映射,在熄火启动一栏的通道选择下拉菜单处选择 keyboard keys
再按你想要射的按键

网友:
右手 键盘 数字键“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通道设置,编辑配置文件时,右上有个“详细信息”
是更详细的通道映射,在熄火启动一栏的通道选择下拉 ...

谢了按你的方法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