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行星减速和谐波减速哪个精度更高,无回差。

楼主(2012-12-15):
想做个A轴  问:行星减速和谐波减速哪个精度更高,无回差。

网友:
谐波精度高,行星力矩大

网友:
行星更容易做出来对吗

网友:
http://www.tudou.com/v/IROhpSrCeA8/&resourceId=0_04_05_99==.html

网友:
高精度无回差首选谐波。同等体重速比下应是谐波的力大。

网友A:
要求不高,用行星的,减速比一般30以内,成本便宜些。
要求高的,用谐波,一般减速比50或100,价格中等。总体精度高于0.01°。
最高要求,用球减速,真正无回差,价格最高。减速比一般30以内,与行星的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用行星的,减速比一般30以内,成本便宜些。
要求高的,用谐波,一般减速比50或100,价格中等。总 ...

麻烦叶公给贴个球减速的原理图。

网友:
不大懂!学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用行星的,减速比一般30以内,成本便宜些。
要求高的,用谐波,一般减速比50或100,价格中等。总 ...

叶工,你好像说错了,球减速应该也是谐波的一种,只不过是特殊一点。我上次买的2个就是这种,间隙可调,像圆锥轴承一样可调预紧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叶工,你好像说错了,球减速应该也是谐波的一种,只不过是特殊一点。我上次买的2个就是这种,间隙可调,像 ...

不一样。谐波是行星的变种。
你上次买的可真赚便宜了,呵呵。
还有,那2只5114也赚大便宜了。叶工那时候缺钱,不然早收了。

网友:
那里哦,算算我的路费就贵多了,来回一趟400元,你还觉得便宜吗?现在我一直在想那台小日本的数控车,下次你帮我问问?我要他的机械部分,估计系统和驱动及电机都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谐波是行星的变种。
你上次买的可真赚便宜了,呵呵。
还有,那2只5114也赚大便宜了。叶工那时候 ...

下次你去的时候帮我看看那个数控车,上次我们看看了好多时间的那个。看中他的主轴和动力刀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麻烦叶公给贴个球减速的原理图。

我发的视频就是球减速机模型,还要图做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发的视频就是球减速机模型,还要图做什么

看不出来,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的视频就是球减速机模型,还要图做什么

不对吧?我的两个不是这样,你图上的应该不能调间隙的吧,我的是可调的预紧力的。真正的在负载下无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来,原理。

这样都看不出原理那要图你还能看懂吗?输入轴是个曲轴,曲轴带动你看到最明显的就是夹在前后两片中间的那片边上有波浪形沟沟的盘片作偏心运动,后面的那片也带波浪形沟沟的是固定的,这两片盘片之间组成沟沟圆弧是和曲轴偏心是一个距离。沟里就是猪仔球了,然后最前面的就是慢速输出轴了,是中间那片盘片通过球传递过来的,因为中间的盘片是偏心运动,所以在这两片之间的球坑是比球大的……太长,不说了,你找个摆线减速机视频看了就好明白,这个就是摆线减速机的变种,这个用圆的滚珠代替了摆线的柱子,沟沟开小过一珠子夹紧三个盘片就变成可调间隙了,

网友:
个人觉得 行星 是齿轮 减速级机中的 一种
         球减速机    是谐波减速机的一种

有些要求不高地方使用摆线针轮减速机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