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通道PCM 怎么接哪吒飞控? 我按照说明书接线感 ...
天地飞9通道PCM 怎么接哪吒飞控? 我按照说明书接线感觉不对,还有垂直校准总闪红灯

楼主(2012-12-15):
参数调整 主控输出关闭, 马达
遥控器
都能设置, 但
云台
和电压设置就不能设置,没反应, 什么情况?! 1072025885QQ详聊, 急---------------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研究了一下午。 原因出在打杆上, 之前可能没有到位, 现在打到位了, 就这一个原因,干了我几个小时的时间, 操, ----

网友A:
云台和电压设置就不能设置,和打杆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