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和甲醇几的选择

楼主(2012-12-15):
听说汽油比甲醇机要干净一些,是不是这样啊,京商190准备上15CC汽油,机体需不需要加固

网友A:
印象中没有15cc的成品汽油机。

网友:
把防火墙加固

楼主:
有的15CC,到底哪个干净一些?怎么加固?

网友:
我正想上20cc的汽油机,我感觉还是汽油机干净些。

网友:
当然汽油机干净些 了,甲醇机每次飞完机身上都是黏糊糊的油,脏死了

网友:
9cc,15cc,不过这些小排量的汽油机不稳定,动力弱。汽油机起码要用20cc以上的。除非有甲醇机情结,否则小的直接用电吧。

网友:
26CC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汽油机比较干净些

网友:
上汽油机肯定要上大排量的

网友:
我也在纠结中,入了60级的p47,准备上91,汽油机对设备要求高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没有15cc的成品汽油机。

JB好像有15C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JB好像有15CC的

RCFG也有。
貌似有人中毒了

网友:
汽油机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