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带焊接

楼主(2012-12-15):
请问大家这种PU带,平时都是怎么焊接的。我是按卖家说的直接用火机烧两个接头,再接一块。可是不够牢固。用手使劲一扯就断了,谢谢

网友:
用蜡烛,让两个头一起受热,端面不能有油污,要尽量让两个端面熔尽(端面的中心也要熔),然后离开火焰并把两端面轻轻放在一起并互揉一下,记住不要太用力,好了后就要保持姿势等它冷下来一点,接头胶干了点后就可以松手放一旁让它慢慢固化,十几二十分钟后就可以上砂轮机磨掉多余的胶

网友:
以下原因会导致焊接不牢:1带子两端没烧透,2带子两端有油污,3焊接时太用力,4焊接好后太快放手

网友:
淘宝上买的要差点,原料不好粘接不牢

网友:
我是用电烙铁,接好头之后强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