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电烙铁和锡,能把铝合金与铁焊接在一起吗

楼主(2012-12-15):
请问:用电烙铁和锡,能把铝合金与铁焊接在一起吗?有谁焊过?

网友:
铁本来就难焊,铝合金更是不沾锡,如果实在要焊的话试试铝焊丝吧,强度不会很好
最好用点焊

楼主:
请问老大,假如用铜焊条(就是焊车刀那种)可以吗?强度不需要很大。

网友:
强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焊接,用大功率烙铁,含氟助焊剂和含铝锡焊条自己做或者买。

网友:
我读初一的时候买过一体青少年制作的书,有介绍焊铝的教程,记得是把铝、锡锉成粉状,按比例混合,比例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大,假如用铜焊条(就是焊车刀那种)可以吗?强度不需要很大。

这你也能想到?貌似铜焊条没化 铝先化了

网友:
肯定焊不到一起,必需用特殊的焊条就可以

网友:
不行吧,买个铝焊丝和丁浣气

网友:
铁先用“坏水(硫酸锌”挂锡,铝用松香加大烙铁在充分预热情况下,反复摩擦挂锡,都挂锡后即可在预热情况下焊在一起了。书上说的,试试看。

网友:
需要特殊的助焊剂,别的没什么了

网友:
告你一个方法。锯末加松香来回拉动电烙铁,即可。

网友A:
铁上面挂锡方法  大家都知道的.   铝上面挂锡  用阿司匹林粉末可以挂锡.  两个挂好锡 用松香佐助焊剂 可以和到一起.

网友B:
就是被你焊粘上也不靠普,还是想办法上螺丝或铆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上面挂锡方法  大家都知道的.   铝上面挂锡  用阿司匹林粉末可以挂锡.  两个挂好锡 用松香佐助焊剂 可以和 ...

记得以前看到过介绍说是用电烙铁在铝上面加铁末,用松香来回摩擦可以。您的方法我下次试试看,又学一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被你焊粘上也不靠普,还是想办法上螺丝或铆接吧。

对, 还是建议用螺丝连接, 或者更有甚者"打"到一起去!

网友:
焊不到一起,就算焊到一起,都不如502粘的结实

网友:
如 9 楼所说方法,在初中年代焊接过纯铝板。
铝合金可能比较难,有条件在焊接处可以涂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