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玉兔云台自稳的问题

楼主(2012-12-15):
玉兔云台自稳,横滚舵机反向 ,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
舵机有正反两种……如果是遥控的话就好改……自稳的话……拆开来焊反……

网友A:
可以从玉兔软件里设置7#输出通道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玉兔软件里设置7#输出通道反向

正解 谢谢!